变频供水求助

楼主(2007-12-08):
各位大虾,小弟有一变频供水问题求助,请各位帮忙,谢谢!
情况如下:
西门子MM420系列3KW变频器,上海自动化仪表四厂的远传压力表(量程10公斤),4KW水泵.
变频器己做如下设置:
变频器快速调试
P2200=1
P2240=80
P2253=2250
P2264=755
P2280=0.5
P2285=10
说明:当P2240设置为低于60的值时,变频器启动后频率自动上升到9Hz(甚至更低)然后下降到0频.当P2240设置到大于60时,变频器频率自动上升到满频,然后一直保持满频工作.
现场要求管道压力恒定为2公斤,设置最高频率后,可将压力恒定在2公斤.当管道内水压不变时(或者讲管网内没有用水时)变频器的频率一直降不下来,始终是满频工作或者是以己设置的最高频率工作.请教各位这都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做到使变频器正常恒压供水?

楼主:
有人看了,难道就没人能帮我下吗?
是不是远传压力表的信号没有进到变频器里去,所以变频器一直默认压力为0,从而导致变频器的一直以满频工作?

网友A:
PID设置不对

楼主:
应该怎么设置?请赐教!

网友B:
我没用过西门子的做恒压供水,但有几点要注意:1\是否采用了PID工作2\设定了目标值;3\能检测到反馈信号;4\适当的PID值;条件达到了应该是很简单的东东.

网友C(2011-03-24):
老实说,我也很想知道。尽管我用的是三菱FR-F740,但是道理是“一里通、百里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