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可以使敷在表面的环氧树脂脱掉

楼主(2007-12-08):
哪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使环氧树脂脱掉,谢谢!

网友A: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转到哪里去比较好。

网友B:
呵呵,真好玩哈

网友C:
有办法,如果你真的需要,请和我联系,romenchen@sina.com

网友D:
你手上粘502了吧.
拿刀子刮.

网友E:
昨天晚上给小孩子休玩具枪,就被502粘在指甲手指上了,结果用指甲锉锉了好半天才弄掉。

网友F:
502用水跑好象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么说来502不耐水了?开始也试图用水洗,可以没见洗掉,才用指甲锉。

楼主:
502不耐高温,用温水泡下也可以

楼主:
 romenchen:
邮件怎么发不出去

网友G:
您可以用冰块试试,502应该是比较怕低温和水的。

网友H:
在GOOGLE 上搜索“环氧树脂 去除”,应该有你 想要的答案

网友I:
502用刀直接从凝胶与皮肉之间切下,呵呵

网友C:
爱的海洋:
    你好!
    我的邮箱没问题啊?!

网友A:
如果用水洗就掉了,那一定是买了伪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