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页面按钮

楼主(2007-12-08):
大家好:
    请问大家台达屏换画面按钮能做成像电脑开始菜单栏那样,一按弹出多个吗?可以实现么?要是画面多一点那实在太麻烦了

网友A:
你可以做一个切换画面的的画面,一按换画面按钮切换到此画面,然后点相应的画面的换画面按钮就可以了.这是个笨办法,能力所限.期待好的办法出现.

网友B:
可以使用子画面

网友C(2008-01-12):
你可以用一个下拉式清单,然后在程序里用比较指令实现页面跳转!

网友D:
没有用过   不过我还是相信大家的智慧   还有实现不了的事????

网友E:
PanelVisa的屏具有菜单画面功能,可以做到电脑开始菜单栏那样

网友F(2008-03-06):
通过换到子画面再选取画面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G:
你可以使用快捷工具栏,请参考威纶触摸屏。
www.weinview.cn

网友H:
它们网站上不有?

网友I(2008-08-26):
你可以做个导航条嘛,做成通用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