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是装减速机好,还是不装好呢?

楼主(2007-12-08):
现有一设备用伺服电机驱动丝杆带动平台做往复运动,现算出达到平台最高运动速度,丝杆的转速需要500转每分钟,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为3000转每分钟.
请问一下各位这时是电机直连丝杆好呢,还是电机通过1:4减速机减速后连接丝杆好呢,电机直联也能驱动,但通过减速机减速后可以得到更大的加速度,但是达到平台所需运动速度,所需的电机转速要提高4倍,请问哪一种方式的平台往复运动的频率可以更高,先不考虑精度问题?

网友A:
建议:采用电机直联,通过伺服电子齿轮,达到或接近“丝杆的转速需要500转每分钟”;满足或达到了要求,可以降低一下成本(省个减速机),精度也相对高些(无减速机背隙)。

楼主:
这个跟电子齿轮有什么关系?
直连的精度是比较高,可这个对精度要求不高啊,但对平往复运动的频率要求比较高. 两位版主能不能说说您的看法.

网友B:
在你满足了转矩的情况下直联是最好的.

网友C:
通过设定电子齿轮,可以使丝杆的转速达到500转/分钟。

网友D:
爱学的人ghy说的对,只要扭矩能满足要求,当然直联较好了

楼主:
看来好象都没明白我要问的是什么,抱歉,可能是我的表述能力太差,还有请不要再提电子齿轮,这个只和控制器有关系,和我现在问的问题没关系

网友E:
负载驱动所需要扭矩多大?负载惯量多大?要全面综合考虑

网友F:
建议你用专用皮带,皮带轮的直径比:5 :1  这样二者可能兼顾

网友G:
第一反应也是直连比较好,不过,平台的最大速度已经是计算出来的,那就是说,速度不能再高了,要提高往复引动的频率,就是要提高加减速的效率,如过提升加减速的瓶颈在电机的扭矩上,加减速机相当于提升了扭矩,可能回提高频率。

楼主:
事实上我问的问题是加速扭矩和加速时间的关系的问题
如果加速扭矩提高N倍,加速时间减少到原来的M分之一
1.如果N=M,没有变化,怎么安装好用就怎么用
2.如果N>M,最好直连
3.如果N<M,为了提高加减速的效率,应尽量经减速后再连丝杆
(加速时间:指电机达到相同转速的时间,注意是电机的转速,不是丝杆的转速)
我想问的是以上的哪一种情况?最好有N和M之间的函数关系表达式

网友H:
楼主追求的是系统的往复能力,对于最高移动速度已经确定的情况而言,正如楼主已经分析的,提高系统的加减速能力是关键,而加减速能力的提高无外乎提高力矩:惯量比,从电机驱动端来看,要么是加大力矩,要么就减小惯量,加大力矩势必增加电机采购成本,而且往往也伴随着电机自身惯量的增加;减小折算到电机轴的惯量,可通过减速机达到,也是要增加成本的,就看最终的成本对比关系了。

如果系统精度要求不高,个人意见倾向于加入减速器。

网友G:
对于N与M的关系,要看实际情况了。在直连的情况下,如果加速要1秒,加了减速机,多半会提高往复效率;如果加速要5毫秒,加了减速机,多半会降低往复效率。

楼主:
老刘,您的意思是N和M之间是非线性的函数关系?

网友I:
直接带。伺服专用精密减速机也不便宜。

网友J:
这个最好经过详细计算来决定。如果要减速的话,我建议采用同步带。成本低,传动精度搞,噪音小。

楼主: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同步带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对于小功率的来说适当增大伺服功率所增加的成本并不高,可能用同步带的价格还高过直联,而且又增加一麻烦点.

网友K:
同步带价格怎么可能高过直联了,一套同步带就两三百块钱,你直装哪怕不要减速机,联轴器该要一个吧,那价格和同步带就差不多了,同步带对同心度几乎没要求,当然精度会打折,你直装那个电机屁股会伸出来老长

网友L:
我也觉得同步带好,因为您对精度要求不高.不过要注意同步带的功率力矩.

网友G:
“老刘,您的意思是N和M之间是非线性的函数关系?”
当然是非线性的。

楼主:
谢谢,能不能说一下两者间的函数关系?

网友M:
"谢谢,能不能说一下两者间的函数关系?"
这个难点吧,不过我知道,这个和系统的机械时间常数以及电气时间常数也有关系。

网友H:
“能不能说一下两者间的函数关系?”———这基本上是一个牛顿力学问题,应该可以用大学物理,甚至高中物理知识来解决,楼主还是亲自动手推推好了。

网友G:
"这基本上是一个牛顿力学问题,"
当加速时间基本在秒级甚至更长的时候,可以近似为牛顿力学,当加速时间到毫秒的量级,系统本身的电气响应时间就不可忽略了。

网友H:
刘版主分析的更为深入了。

网友I:
一个能吹,一个会拍。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I: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7-12-12 22:41:00 发表的内容:
  "这基本上是一个牛顿力学问题,"
当加速时间基本在秒级甚至更长的时候,可以近似为牛顿力学,…
--------------------------------------------------------------------------------------------
还近似牛顿力学,有没有用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网友N:
通过齿轮直连要比加减速机的要好,少了一个中间的环节.对机械的传动要更好点.

网友O(2008-01-21):
减速机是用来提高机械惯量,跟机械刚性的。提升机械起动和正常工作时候的力度。你真笨。哈哈。要交学费的哟。

网友P:
重新翻翻力学书后,才理解为什么刘版主说这是个“可以近似为牛顿力学”的问题。
主要原因是不是在惯性系和非惯性的差别?

网友G:
其实我想到的主要是驱动器的响应时间会有多大影响。对于秒级的加速时间,驱动器的响应基本可以忽略,对于毫秒级的加速时间,驱动器的响应就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因素。

网友Q:
有的伺服电机本身就带减速机构,你可以挑选.

网友R:
直连,加减速机的话,电机速度达到3000转用丝杠的话,声音要达到80分贝或者用减速机加同步带

网友S:
如果速度有限制,又要求有一定的力矩,那就要减速机,不过精密级的也不便宜,并且传动总是会带来误差和滞后的~

----当加速时间基本在秒级甚至更长的时候
貌似是冲量定理了~

网友T(2008-04-06):
好像,。。。。我完全不明白主题在说什么?

对于一个伺服系统,你需要考虑的一个精确计算的过程,不是感觉。。。。。

对于每一个项目,首先要了解其工艺要求,就如你梭说,你已经知道了丝杆最高速度,可是你却没有说你的运动剖面,运动时间剖面是什么样子的,换句话说,你 不知道你的有效转速是多少,进而你不知道你的有效转矩和最大转矩,如此你怎么知道可不可以直连呢?每一台伺服电机都有自己的额定转矩和最大转矩。

最大转矩从工艺计算上来说,取决于你的负载的运动状态,他的质量,加速度,,最大速度,外部的摩擦系数等等因素。而从控制上来说,取决于你的电机本身的能力和控制器的功率大小。如果你的极限加速度数值(你想要的加速时间》控制器给出的最小值)确定下来,那么你就计算出需求的最大转矩,如果你的伺服电机可以满足这个指标(转矩Limit 校核)并且你的电机系统可以满足热校核。那么你完成了80%。因为还要转动惯量比的计算,太大了,就停不稳了。。。。

如果你可以通过以上的计算,我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理由去加减速机,要知道那可是齿隙超过20分的东西。除非你上低齿或者行星。。。。

如果你的计算不能通过,那好吧,开始上减速机吧,不过计算的时候要考虑到减速机,注意减速机的I在则算电机转动惯量值的时候是平方关系。还有减速机也需要热校核。要知道它也是会发热的。如果你的输入转速过快或者太频繁,那么请你计算一下,除非你把减速机放的大了点。。。

还有,如果你加减速机的话,想获得更高的加速度,再大多数的情况下,减速机+电机的方式和电机直连的方式,在通过计算后的比较数值来看,电机直连都是占优势的。除非你压根就不考虑成本。。。。。。有时候输出轴的力矩大是要付出代价的。OK!减速机有了输出力矩大了,物理学V=AT2,爽了,可是。你的输出力矩大了,电机的转速也大上去,那么在同等电机额定力矩的情况下,你的电机功率也大了。那么请你把控制器也放大。。。。

还有,我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非要懂不懂就拿电子齿轮说事?LZ的这个问题和电子齿轮有什么关系,是我故若寡闻还是有些兄弟没有搞清楚电子齿轮的概念?如果是前者,恳请达人赐教。。。。。

楼主:
TO:七夜 您说的那些都不错,不过我也说了这个对齿隙不敏感,所以才想到用同步轮减速。 至于加减速机构会导致电机的转速上升这个是没错,可是在没加减速机构前电机直连丝杆,只需很低的转速就可以达到所需的最大线速度,也就是说电机是在额定转速以下运行,所以增加减速机构是不需要增加电机的容量的。 还有我在前面以经提到,电机直连已经能带的情况下,我只是想搞清楚,加减速机构和不加减速机构加速效能有多大区别,如很大,可以考虑加减速机构,降低电机容量,这才是我想做的。 还有电子齿轮的问题,我前面以经说了,这事和电子齿轮没有任何关系,请大家不要提和电子齿轮有关的问题。

网友U:
我也觉得同步带比较划得来。

网友V:
在拒矩允许的情况之下,直接联接是最好的.

网友W:
直接连 先看看上位机发脉冲的频率  然后计算电子齿轮比

网友X(2008-09-16):
建议:采用电机直联,通过伺服电子齿轮,达到或接近“丝杆的转速需要500转每分钟”;满足或达到了要求,可以降低一下成本(省个减速机),精度也相对高些(无减速机背隙)。

不过也要考虑电机力矩是否够用,如果够的话就可考虑用直联的方式

网友Y(2010-03-06):
电子齿轮比的问题:两轴联动系统,应设置一致吗?

网友Z:
0.05的加减速时间,不考虑负载的话!

网友AA:
个人觉得楼主的这个问题缺少条件,如果直连可以驱动,但是己经接近电机的驱动极限的情况下,直连时转速上升时间必定较长,这时加减速机,可以增大扭矩,减少电机的出力,速度会加快,如果电机直连时很轻松的驱动,就没必要加减速机(直连时最高500转,加6倍的减速机时电机3000转),从静止加速到500转应该会快于3000转吧。

网友AB:
个人觉得就像刘版主说的,当加速时间为秒级的话,就是一个大学物理问题。

设电机扭矩为M,阻力矩为M阻,负载折算到丝杠的惯量为J负,电机惯量J电,齿轮惯量J齿,丝杠最高角速度V,齿轮比N

t齿=V * N / ( (M - M阻 / N) / ( J负 / N2 + J电 +J齿)= V  * (J负 / N + (J电 + J齿)*N)/ (M - M阻/N)

t直联=V *( J负 + J齿) / (M - M阻)

从函数关系看工作频率与加不加齿轮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AC:
依據您的工藝要求

對整個系統的加減速響應快,即整個系統得負載慣量比要盡可能的小。所以在馬達出力滿足的情況下,還需考慮馬達負載慣量比,而馬達的負載慣量比與速比程反比。所以如果負載慣量比已經很小(3~5倍),則採用直連。至於同步帶,如果加了同步帶,則整個系統的撓性增加,不利於伺服頻寬的提高,進而也會影響系統的響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