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RIO basic的问题

楼主(2007-12-08):
大侠们好~

小生想问几个关于trio的问题:
1:步进电机是不是最高就用在1000r/s?
2:trio basic里面的units若想定义为毫米,公式是不是(16×f)÷4?
3:trio basic里面的speed定义是units/s么?若是这样,把units定义成mm,那岂不是成了mm/s?这个mm/s是什么?电机的线速度?

期待大家的指教~~!~~

网友A:
1:步进电机是不是最高就用在1000r/s?
答:trio可以最高发2MHz的脉冲
2:trio basic里面的units若想定义为毫米,公式是不是(16×f)÷4?
若定义units为毫米,这样来考虑,你实际的1毫米对应电机的转角设为x,给电机发y个脉冲,电机转一周。units=x/2/pi*y*16
3:trio basic里面的speed定义是units/s么?若是这样,把units定义成mm,那岂不是成了mm/s?这个mm/s是什么?电机的线速度?
根据你实际的传动比的不同,执行机构的1毫米所对应的电机的转角也不同,当然代表1毫米的units也不同。mm/s指的是执行机构处的速度。电机是unit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