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在write to plc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12-08):
以上问题请各位高手说明,谢谢!

网友A:
将程序发出来看看(去掉对话框)

网友B:
提示程序过大,准备写入三菱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C:
你用的地址超过了你所选机型的规定范围。
x
y
m
d
等等,查一下。

网友D:
三菱PLC技术交流群51684511,有问就有答
元件超范围!!

网友E(2008-10-30):
三菱PLC?? .modbus通讯怎么搞?

网友F:
程序步数太多了,超过PLC允许的最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