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网络版的问题!!

楼主(2007-12-08):
网络版终于通了!
但现在有严重的问题,就是速度的问题。
从局域网内敲入IP地址,进入网页,看到的是系统启动时的页面,速度正常,但是再点击页面中的按钮想跳转到其他的页面,速度慢得无法接受,有时候几分钟都没有响应,再想回到启动页面也是非常的慢。
也就是说,远程登录第一个画面时,速度正常,再向其他页面跳转,就非常的慢了。
系统大概有250个点,包括外部变量和中间变量。
谁能帮忙解决一下!多谢了!!!

网友A:
您好,就您的问题我做了测试。正常使用状况下,在IE端执行窗口切换操作需要不到10秒的时间(我测试的最慢的速度大约在7秒左右)。建议您从三个方面查找原因:1工程的合理性;2网络;3计算机本身是不是就很慢。

楼主:
谢谢兔儿!
还有两个问题.
关于工程的合理性,主要应该包括哪些方面呢?外部变量多少?采集刷新速度?页面的数量?策略的数量?动态效果的多少?还是什么其他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用的时候,把任何一个页面设为启动页,通过网络连接的时候,都会很快,但是再通过页面中按键跳转的时候,会比较慢,很奇怪.咱们网络控件的工作机制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A:
工程合理性就是说在做工程时,对数据库操作是不是太频繁,内存窗口多不多,数据存储路径设置,是不是有很多的窗口刷新命令,窗口的链接是不是很多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工程运行的质量和速度。

网友B:
我曾做过一个工程64点的,没出现想楼主说的那种情况。 请检查客户机和主机交换的数据量太大?是不是页面位图较多?是不是“兔儿”所说的内存窗口太多?

网友C(2008-01-16):
速度应该没有那么慢的

网友C:
不一定吧

网友C(2008-02-17):
不会那么慢吧  肯定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