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这样算对了吗?

楼主(2007-12-08):
要求85~265V交流输入 输出5V1A 12V0.5A -5V0.1A
TOP222主控
算下来
EE19
初级148.5T
5V 4T
12V 9T
-5V 4T
反 9T
这样对吗?

网友A:
85--265V交流输入 输出5V1A 12V0.5A -5V0.1A是开关电源吧
初级148.5T 5V 4T 12V9T -5V4T是指变压器吧
不明白

楼主:
是的是开关电源
是指变压器
想问下我算的圈数对吗

网友A:
一般常用低压开关电源是交流220V直接整流滤波后再通过振荡电路变成高频脉动电流后通过高频变压器输出,再经过整流.滤波后输出直流电,通过改变高频变压器的变比确定输出电压
变压器输出的都是交流电压,按照上面提供的圈数,变压器的功率是不是在1000VA以上

网友A:
请楼主看一下FF帆2007.4.27日发表的"浅谈开关电源原理"

楼主:
什么意思呢
变压器的功率是不是在1000VA以上

网友A:
变压器功率越小 圈数/V 越多,BK系列单相控制变压器1000VA的220V/24V初次极为165 20,你提供的一次侧为1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