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触器的基本问题

楼主(2007-12-08):
经常看到三极接触器 (N型),N型是什么意思呢?本人是菜鸟,还请各位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问题不是很清楚,猜的不错的话应是带闭锁的可逆接触器.

网友B:
N为接触器的功能派生代号,表示可逆接触器,其中NS表示水平安装,NC表示垂直安装.

网友C:
1、楼主和楼上两位都没说是什么品牌的接触器;
2、低压电器品牌太多,型号都有些不一样;
3、施耐德的N型是经济型,C型是标准型;N型的外观颜色和C型有些区别,N型便宜些,但触点质量要差一些,寿命要短一些。如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咨询施耐德客服。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D(2008-01-23):
样本上很清楚

网友E:
老菜鸟的解释很清楚!

网友F:
要根据厂家样本确定,有的厂家"N"代表机械连锁接触器

网友G:
老菜鸟说的对.

网友H:
经济型 不要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