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十进制的数转换成十六进制的数

楼主(2007-12-08):
我用触摸屏、FX2N、485,控制变频器。发送 的频率指令必须是十六进制的,但要求在触摸屏输入十进制的数(用户方便),怎样把输入的十进制的48HZ,转换成十六进制的30

而且实际上变频器输入的频率是4800,也就是要输入十六进制的12C0
怎么把4800HZ,转换成12C0

楼主:
难道没有办法吗?

三菱PLC没有这样的语句,
怎样通过编梯形图实现?

三菱触摸屏有脚本功能,但跟C编程还是有差别,
不知道能不能在脚本上编程实现十进制-十六进制的转换?
4800转成12C0
1000转成3E8

网友A:
我会OMRON触摸屏,它是自动将你输入的10进数变成二进码(16进),
我想其它触屏也这么简单地自动转换的

网友B:
不知道你用什么变频器,一般我们用的时候如果是控制频率,就用三菱的数模模块转换,所以我想你可以把触摸屏中的数据写到寄存器中,在从寄存器读到模块中,就可以控制频率了,不过好像有点杀鸡用牛刀

网友C:
你写入的数字在plc中本身就是以十六进制计的,所以你可以直接转为asic发送下去就可以了,不用再考虑转换的,你可以在plc数据监控中看下就明白了.如真要是十进制传送你反而要先转为bcd再译为asic码了,那样才麻烦一些,我以前也是想过这个问题,后来仔细一想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