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数据类型转换指令跟MOVE指令区别?

楼主(2007-12-08):
问下各位啊:那些DI-I,DI-R数据类型转换指令可不可以用MOVE指令代替啊,
在程序中要用那些个指令的时候我用MOVE时运行起来好向没什么问题呢,/大家以为呢?有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A:
我现在也不知道

网友A:
欢迎大家光临啊http://user.qzone.qq.com/497044360/blog/1196571463

网友B:
楼主能不能举个例子看看?

网友C:
数据类型转换指令怎么能用MOVE传送指令代替呢.
完全不是一马事.

网友D:
一个是转换,一个是传送;应该容易理解的。
对于某些情况,两者达到的效果确实是一样的,就如楼主所说;但这并不代表两者的功能完全相同——就像楼主用信用卡可以在超市刷卡,用储蓄卡也可以在超市刷卡,但并不代表信用卡和储蓄卡就是一样的。

网友E:
S7-200的数据是以字节byte作为基本单元,字和双字的结构都是高位字节在后,低位字节在前。这与其它PLC不同,因此也比其它PLC多了I-DI等转换指令。用MOV实现转换是行不通的,例如,VB=1,你想用MOV VW0 VW2 来实现VW2赋值1,而实际结果是VW2=256。因为VB0是VW0的高8位。

网友E:
例如,VB0=1,VB1=0,你想用MOVW VW0, VW2来实现VW2赋值1,而实际结果是VW2=256。因为VB0是VW0的高8位。而如果用转换指令BTI VB0, VW2,则能得到正确的结果VW2=1.

网友:
楼上的,300的呢,能不能这样用呢?

网友:
我都是这样子用的啊,MOVE MB0 MW2,
或都MOVE MW2 MBO 前提是我知道MW2的值不是很大的时候,各位说能不能这样子用的呢??

网友B:
这个跟DI-I,DI-R数据类型转换指令有什么关系?

网友:
MOVE MW2 MD4,的话
MW2定义的是INT
MD4定义的是REAL啊
好向数据也是对的吧

网友F:
本来就已经是封装好的指令集了
什么方便用什么,死抠这有什么意义?

网友G(2017-01-07):
字 双字怎么转换实型 比如QW20 IW20怎么转换为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