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热启动,暖启动,冷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7-12-08):
   一般人都知道,OB100是机器开始运行的第一个周期用的程序,我想问一下,OB101,OB102,是什么时候运行,PLC由STOP->RUN,通电时运行,或者其他等分别运行哪个程序.热启动,暖启动,冷启动和OB100,OB101,OB102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启动类型

以下几种启动类型有所区别

热重启(不使用S7-300和S7-400H)

暖重启

冷重启

下表中列出了启动过程中操作系统将调用哪个OB。

启动类型 对应的OB
热重启启动 OB101
暖重启 OB100
冷重启 OB102
使用STEP7组态硬件和连接"以及"S7-400H PLC"。
启动事件
CPU按如下所述执行启动:
上电后
只要将模式选择器由STOP切换为RUN-P时
使用通讯功能(编程设备中的菜单命令或者通过调用不同CPU上的通讯功能块19 "START"或21 "RESUME")发出请求后
根据启动事件、特定的CPU及其参数,将调用适当的启动OB (OB100、OB101或OB102)。通过相配的编程,可针对循环程序进行某些设置(例外:在H系统中,当待机CPU
已链接时,在该待机CPU上存在启动,但却不会调用启动OB)。
启动OB的本地数据
下表介绍了启动OB的临时(TEMP)变量。变量名为OB100的缺省名称。

变量 类型 描述
OB10x_EV_CLASS BYTE 事件等级和标识符:B#16#13:激活
OB10x_STRTUP BYTE 启动请求:B#16#81: 手动暖重启B#16#82: 自动暖重启B#16#83: 手动热重启请求B#16#84: 自动热重启请求B#16#85: 手动冷重启请求B#16#86: 自动冷重启请求B#16#87: 主站:手动冷重启请求B#16#88: 主站:自动冷重启请求B#16#8A: 主站:手动暖重启请求B#16#8B: 主站:自动暖重启请求B#16#8C: 备用:手动重新启动请求B#16#8D: 备用:自动重新启动请求
OB10x_PRIORITY BYTE 优先级:27
OB10x_OB_NUMBR BYTE OB编号(100、101或102)
OB10x_RESERVED_1 BYTE 保留
OB10x_RESERVED_2 BYTE 保留
OB10x_STOP WORD 导致CPU停止的事件的编号
OB10x_STRT_INFO DWORD 有关当前启动的辅助信息
OB10x_DATE_TIME DATE_AND_TIME 调用OB时的DATE_AND_TIME
下表给出了变量OB100_STR_INFO和OB101_STR_INFO。

位号 含义 可能的二进制值 解释
31 - 24 启动信息 0000 xxxx 机架号0 (仅限H CPU)
0100 xxxx 机架号1 (仅限H CPU)
1000 xxxx 机架号2 (仅限H CPU)
0001 xxxx 多值计算(仅限S7-400)
0010 xxxx 分段机架中多个CPU的操作(仅限S7-400)
xxxx xxx0 预期组态与实际组态之间无任何差异(仅限S7-300)
xxxx xxx1 预期组态与实际组态之间存在差异(仅限S7-300)
xxxx xx0x 预期组态与实际组态之间无任何差异
xxxx xx1x 预期组态与实际组态之间存在差异
xxxx x0xx 非H CPU
xxxx x1xx H CPU
xxxx 0xxx 最后一次上电时用于时间标志的时钟未由电池供电
xxxx 1xxx 最后一次上电时用于时间标志的时钟由电池供电
23 - 16 刚完成启动 0000 0001  多值计算中的暖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中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0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0 0101 多值计算中的冷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中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冷重启
0000 10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冷重启
0000 1010  多值计算中的热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中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1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热重启(仅限S7-400)
0000 1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热重启(仅限S7-400)
0001 0000  在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1 0001 根据参数分配在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进行冷重启
0001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由电池支持
0001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由电池支持
0010 0000  在经过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 (由系统复位存储器)
0010 0001 在经过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执行冷重启(由系统复位存储器)
0010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未受电池支持
0010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未受电池支持
1010 0000 根据参数分配在经过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热重启(仅限S7-400)
15 - 12 自动启动的许可 0000  自动启动非法,请求存储器复位
0001  自动启动非法,有必要进行参数修改等
0111  允许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
1111 允许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热重启) (仅限S7-400)
11 - 8 手动启动的许可 0000  自动启动非法,请求存储器复位
0001  启动非法,有必要进行参数修改等
0111  允许重新启动(暖重启)
1111 允许重新启动(暖重启/热重启) (仅限S7-400)
7 - 0 上一次上电时对自动启动的有效干预或设置 0000 0000  无启动
0000 0001  多值计算中的暖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上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0011  由模式选择器触发的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0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0 0101 多值计算中的热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上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0111 使用模式选择器触发冷重启
0000 10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冷重启
0000 1010  多值计算中的热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上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1011  使用模式选择器触发热重启(仅限S7-400)
0000 1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热重启(仅限S7-400)
0001 0000  在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1 0001 根据参数分配在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进行冷重启
0001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由电池支持上电
0001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由电池支持通电
0010 0000  在经过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 (由系统复位存储器)
0010 0001 根据参数分配在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进行冷重启
0010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非电池支持
0010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非电池支持
1010 0000 根据参数分配在经过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热重启(仅限S7-400)

网友B:
不错,好资料呀,够详细的哦.

网友C:
那要看你的CPU支持哪种启动方式的

网友D:
不错的资料。下载下来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E(2009-02-25):
不错的资料,值得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F:
一楼的说明已经很详细了,我就不多说了.有需要去电工网看看吧,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G:
OB块参考手册

可以下载

网友H:
1楼说得太好了!

网友I(2009-04-22):
引用 网友A:
启动类型

以下几种启动类型有所区别

热重启(不使用S7-300和S7-400H)

暖重启

冷重启

下表中列出了启动过程中操作系统将调用哪个OB。

启动类型 对应的OB
热重启启动 OB101
暖重启 OB100
冷重启 OB102
使用STEP7组态硬件和连接"以及"S7-400H PLC"。
启动事件
CPU按如下所述执行启动:
上电后
只要将模式选择器由STOP切换为RUN-P时
使用通讯功能(编程设备中的菜单命令或者通过调用不同CPU上的通讯功能块19 "START"或21 "RESUME")发出请求后
根据启动事件、特定的CPU及其参数,将调用适当的启动OB (OB100、OB101或OB102)。通过相配的编程,可针对循环程序进行某些设置(例外:在H系统中,当待机CPU
已链接时,在该待机CPU上存在启动,但却不会调用启动OB)。
启动OB的本地数据
下表介绍了启动OB的临时(TEMP)变量。变量名为OB100的缺省名称。

变量 类型 描述
OB10x_EV_CLASS BYTE 事件等级和标识符:B#16#13:激活
OB10x_STRTUP BYTE 启动请求:B#16#81: 手动暖重启B#16#82: 自动暖重启B#16#83: 手动热重启请求B#16#84: 自动热重启请求B#16#85: 手动冷重启请求B#16#86: 自动冷重启请求B#16#87: 主站:手动冷重启请求B#16#88: 主站:自动冷重启请求B#16#8A: 主站:手动暖重启请求B#16#8B: 主站:自动暖重启请求B#16#8C: 备用:手动重新启动请求B#16#8D: 备用:自动重新启动请求
OB10x_PRIORITY BYTE 优先级:27
OB10x_OB_NUMBR BYTE OB编号(100、101或102)
OB10x_RESERVED_1 BYTE 保留
OB10x_RESERVED_2 BYTE 保留
OB10x_STOP WORD 导致CPU停止的事件的编号
OB10x_STRT_INFO DWORD 有关当前启动的辅助信息
OB10x_DATE_TIME DATE_AND_TIME 调用OB时的DATE_AND_TIME
下表给出了变量OB100_STR_INFO和OB101_STR_INFO。

位号 含义 可能的二进制值 解释
31 - 24 启动信息 0000 xxxx 机架号0 (仅限H CPU)
0100 xxxx 机架号1 (仅限H CPU)
1000 xxxx 机架号2 (仅限H CPU)
0001 xxxx 多值计算(仅限S7-400)
0010 xxxx 分段机架中多个CPU的操作(仅限S7-400)
xxxx xxx0 预期组态与实际组态之间无任何差异(仅限S7-300)
xxxx xxx1 预期组态与实际组态之间存在差异(仅限S7-300)
xxxx xx0x 预期组态与实际组态之间无任何差异
xxxx xx1x 预期组态与实际组态之间存在差异
xxxx x0xx 非H CPU
xxxx x1xx H CPU
xxxx 0xxx 最后一次上电时用于时间标志的时钟未由电池供电
xxxx 1xxx 最后一次上电时用于时间标志的时钟由电池供电
23 - 16 刚完成启动 0000 0001  多值计算中的暖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中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0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0 0101 多值计算中的冷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中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冷重启
0000 10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冷重启
0000 1010  多值计算中的热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中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1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热重启(仅限S7-400)
0000 1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热重启(仅限S7-400)
0001 0000  在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1 0001 根据参数分配在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进行冷重启
0001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由电池支持
0001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由电池支持
0010 0000  在经过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 (由系统复位存储器)
0010 0001 在经过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执行冷重启(由系统复位存储器)
0010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未受电池支持
0010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未受电池支持
1010 0000 根据参数分配在经过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热重启(仅限S7-400)
15 - 12 自动启动的许可 0000  自动启动非法,请求存储器复位
0001  自动启动非法,有必要进行参数修改等
0111  允许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
1111 允许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热重启) (仅限S7-400)
11 - 8 手动启动的许可 0000  自动启动非法,请求存储器复位
0001  启动非法,有必要进行参数修改等
0111  允许重新启动(暖重启)
1111 允许重新启动(暖重启/热重启) (仅限S7-400)
7 - 0 上一次上电时对自动启动的有效干预或设置 0000 0000  无启动
0000 0001  多值计算中的暖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上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0011  由模式选择器触发的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0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0 0101 多值计算中的热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上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0111 使用模式选择器触发冷重启
0000 10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冷重启
0000 1010  多值计算中的热重启,未根据参数分配来更改CPU上的设置(仅限S7-400)
0000 1011  使用模式选择器触发热重启(仅限S7-400)
0000 1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热重启(仅限S7-400)
0001 0000  在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
0001 0001 根据参数分配在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进行冷重启
0001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由电池支持上电
0001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由电池支持通电
0010 0000  在经过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重新启动(暖重启) (由系统复位存储器)
0010 0001 根据参数分配在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进行冷重启
0010 0011  利用模式选择器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非电池支持
0010 0100  经由MPI通过命令触发重新启动(暖重启);最后一次上电非电池支持
1010 0000 根据参数分配在经过由电池支持的上电后自动热重启(仅限S7-400)

网友E:
不错,好资料呀,够详细的哦.谢谢彩虹。

网友J(2009-07-08):
冷启动、暖启动、热启动
暖启动(Warm restart):复位过程映象(PII,PIQ)以及非保持性位存储器(M)、定时器(T)和计数器(C)。定义的保持性存储器(M)、定时器(T)和计数器(C)会保存其最后有效值。在有后备电池时,所有DB块数据被保存。没有后备电池时,由于没有非易失性存储区, DB数据和M,T,C均无法保持,这是300与S7-400 PLC最大的不同。首先执行启动组织块OB100。用户如果没有更改过启动类型,系统默认设为暖启动。手动暖启动:STOP->RUN (在CPU属性中选择暖启动,CPU若是有CRST/WRST 选择开关, 则必须设为CRST 才能执行手动暖启动) 自动暖启动:Power Off->Power On(也就是给CPU上电时会执行自动暖启动,CRST/WRST 选 择开关对其没有影响) 热启动(Hot restart):只有在有后备电池时才能实现,所有的数据都会保持其最后有效值。程序从断点处执行,在当前循环完成之前,输出不会改变其状态。启动时执行OB101。只有S7-400CPU才能进行热启动。 手动热启动:STOP->RUN+WRST(在CPU属性中选择热启动,CPU 若是有CRST/WRST 选择开关,则必须设为WRST 才能执行手动热启动)
自动热启动:Power Off->Power On(热启动也就是给CPU上电时会执行自动热启动, CRST/WRST 选择开关对其没有影响)1.冷启动是断电后重新上电的一种启动;
2.暖启动是在PLC上电后CPU的拨动开关由STOP位置拨到RUN的位置的一种启动;
3.热启动是由PG/PC强制CPU从RUN进入STOP后再强制回到RUN的一种启动.

4.区别: 冷启动CPU从自检开始并调入程序数据等然后从头执行程序;暖启动CPU不再进行自检,只是从头执行程序;热启动CPU进入STOP前时的程序执行状态接续执行.

网友K:
学习了,很好啊,不过自己没仔细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