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地线大小的选择

楼主(2007-12-08):
请问接地线的粗细怎么选择,与用电设备的电流成什么比例,是越粗越好吗?

网友A:
    不低于负荷电缆截面积的一半。

网友B:
不是说越粗越好,如果有钱的话,那当然 可以这样浪费 了!不过你也要考虑资源啊1!虽然有钱,那也不能浪费资源啊~一般情况下,最好是不要小于相线的1/3!

网友C:
一般不小于2.5平方铜条.

网友D:
楼上,如果一个0.55KW的电动机你也用25平方铜条接地吗?
看来你们那里铜的价格很便宜啊!!!

网友E(2009-07-24):
当交流相线线径S<16mm2时选用线径与相线相同;
相线线径16≤S≤35mm2 ,保护地线线径选用 16mm2,
相线S>35mm2,选用相线线径的一半作为保护地线的线径

网友F:
同意6楼说法,顶一下。

网友G(2009-09-10):
同意六楼的说法,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