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15KW的水泵是否用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7-12-08):
请问:15KW的水泵电机需要星三角启动吗?什么样的情况选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A:
根据供电电网的实际情况,电网许可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B:
我是这样认为的.一般来应用减压启动.这样对电网影响小点.对设备也有一定好处.我想应用星三角启动.当能你还可一用变频调速器.

网友C:
一般是不需要吧~!应该可以全压启动的啊!不过要看变压器的容量是不是允许!一般在工厂!因该是可以全压启动的!

网友D:
变压器如果大于50KVA就直接启动,没事
水泵大部分是离心水泵,启动负载比较小

网友E:
应用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F:
如电网允许,优先采用全压启动.

网友G:
75kw电机的变频坏了,我用接触器直接启动,变压器是2500kw,有问题吗?

网友H:
应该每问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