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的电机用多粗的铝芯电线

楼主(2007-12-08):
本人正筹建厂,有2台15KW的电机.不清楚用多粗的铝芯电线,请赐教

网友A:
现在还有用铝芯线的吗?很少见啊!如果是铜芯线的话,一般一个平方(10平方以下)是乘于5的,就是10平方的铜芯线可以通过50A的电流,这个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我也不知道你的设备距离控制柜有多远!所以你自己按照参考值做决定吧!

楼主:
我是用在车间外面架设的4条铝线,有的人说用16平的,有的说用25平,还有的说用更粗的,我觉得用25平的应该够用了,请各赐教

网友B:
30KW 60A电流

16~50都可以,70也不算大(按经济电流,年工作时间超过6000小时

网友B:
铝线 年工作6000小时以上应该在0.94A/mm2吧
具体得数字记不清楚

不过用16mm的也可以,电线冬季不容易结冰
电业局也多收入点电费

网友C:
25以下的最好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