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weinview MT506M 求助

楼主(2007-12-08):
weinviewMT506M连接omorn CPM2A PLC应该怎样设置通讯.
MT506M画面传进去后触摸屏上面老是显示初始画面的尺寸不对是什么意思啊?我用的是V2.7.2的软件.
做好的开关控制和读取IR区的都显示不出来,设置成别的又可以显示了,,,望各位大侠赐教啊....急急

楼主:
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吗?

楼主:
weinview MT506M 求助 作者: 小牟 ,2007-12-8 19:19:00 发表于:《人机界面论坛》 共有1人回复,14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weinviewMT506M连接omorn CPM2A PLC应该怎样设置通讯. MT506M画面传进去后触摸屏上面老是显示初始画面的尺寸不对是什么意思啊?我用的是V2.7.2的软件. 做好的开关控制和读取IR区的都显示不出来,设置成别的又可以显示了,,,望各位大侠赐教啊....急急

网友A(2009-05-10):
屏幕不有大小之分的,你选择的型号尺寸要对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