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接地型热电偶与绝缘型热电偶区别

楼主(2007-12-08):
各位师傅,我有一个问题,众所周知,热电偶热端的形式有绝缘型、接地型和露端型,多年以来,我一直用的是绝缘型,请问在什么场合用接地型热电偶呀,它和绝缘型相比,对二次表的要求有不同吗?谢谢。

网友A(2010-09-13):
接地型就是接壳型,工作端焊接在保护管顶端,因此和外壳连通,同样也连通设备壳体所以叫接地型。接地型热滞后时间常数小,反应速度快。绝缘型工作端不接触保护管,而且有一定绝缘要求,测量时时间常数要大于接地型,反应灵敏度低于接地型。对于二次仪表用法和要求没严格区别。如果考虑设备漏电对仪表产生影响,仪表需要严格接地。从安全角度,尽量采用绝缘型传感器。除非对测量灵敏度要求很高,特别是要求快速反应温度,那就用接地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