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的 R4343 E1014 是什么

楼主(2007-12-08):
我们今天有一个HONEYWELL 的 R4343 E1014 坏了,不知道好不好买.

网友A:
你说说哪上面用的嘛

楼主:
是燃烧设备上用的,前面有一个火焰检测器,给R4343 E1014 一个信号,R4343 E1014 再去控制后面的继电器,来完成整个控制任务的.感觉象是完成了一个信号转换任务.

网友B(2011-06-29):
R4343E1014是一个火焰开关,把紫外线探头(C7027,C7035,C7012等)的微电压信号转化成开关量信号。上海聚菱控制设备有限公司大量有售。联系电话021-51693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