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如何指定方向

楼主(2007-12-08):
    三菱晶体管输出,相对位置控制如何指定方向。好像是DRAV指令吧

网友A:
看伺服的工作模式,速度,力矩模式由模拟给定电压的极性决定电机的运行方向;位置模式,由方向控制引脚的电平决定方向。

至于PLC控制指令的方向控制,详查指令说明。

楼主:
    MR-J2S中有保持绝对位置数据的电池,如果在不给电源的情况下,再把伺服马达的编码器线拆下,然后手推伺服马达一中段距离,装上线,上电源,这时,系统如何回原点呢,采用绝对位置系统控制。

网友A:
按照三菱的手册,编码器电池卸下一个小时内,绝对位置还是可以保持的,因为里面有一个0.1F/5.5V的超级电容。如果再长,估计就要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