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楼主(2007-12-08):
我们厂里低压线路出现有一相用氖管电笔测试氖管不发光,而用万用表测试一切正常,且所带设备运转正常。这种现象时有是无,到底是什么原因?恳请大家告诉我。

网友A:
       1.氖管电笔坏;
       2.所测线有绝缘漆;
       3.所测线是零线。

网友B:
万用表测试一切正常

怎么个正常法?

网友C:
氖管电笔坏了.

网友D:
若没其他因素影响,万用表的测试肯定比电笔准确。

网友E:
低压线路出现有一相用氖管电笔测试氖管不发光,

              此相接地了。

网友F:
检查变压器中性线和接地线的连接情况.未连接或接触不好

网友G:
非常同意毕庆民的说法!应该是这个问题!好好的查查!期待答案!

楼主:
如果此相接地,则中性线用氖管电笔测试氖管会亮,可现在氖管不亮

网友H:
我曾遇过这样的问题,中性线接地不好

网友I:
中性线接地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