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技术网---西门子PLC论坛

楼主(2007-12-08):
海量PLC资料下载,工控技术人员的大联盟,丰富活跃的论坛博客,简易迅捷的工控产品网上交易网站:
PLC技术网:  [u]  http://www.plcjs.com/

网友A(2009-03-21):
今天,我做了s7 200自由口通信试验。我用的电缆是自己制做的,不是西门子的PPI/PC。当把SMB30赋值,变成自由口通信后,就没办法再实现PPI通信了,不能实现PPI通信和自由口通信的转换,怎么办呢?必须用PPI/PC电缆才能在自由口通信和PPI通信之间进行转换吗?

网友B:
请问西门子S7-400与PC机无法连接会有哪些因数存在呢?

网友C:
3楼的,自由口通信必须在RUN状态,将模式开关搬到STOP状态就可以进行PPI通信了。

网友D:
大家好!谁能给我一份关于西门子PLC方面的中英对照文章啊?要做毕设了,大概5000字谢谢诸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于今天,我做了s7 200自由口通信试验。我用的电缆是自己制做的,不是西门子的PPI/PC。当把SMB30赋值,变成自由口通信后,就没办法再实现PPI通信了,不能实现PPI通信和自由口通信的转换,怎么办呢?必须用PPI/PC电缆才能在自由口通信和PPI通信之间进行转换吗?

把PLC停下来就行了。

网友F:
哪位有循环指令的应用举例

网友G(2009-04-24):
关于西门子PLC,我有几句牢骚!不知是我自己知识有限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西门子PLC300好像不能使用顺序控制继电器的指令?而200的就有!其实,在用PLC 进行程序的编制的时候,有很多控制动作的程序特别需要用到顺序控制指令!可不知为什么300系列的PLC居然没有?哪位高人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个人感觉三菱的PLC非常好用!而且编程也比西门子的简单易懂!本人如果不是因为公司的客户一定要用西门子的PLC的话,本人绝对不会去学习西门子的PLC!感觉太难记那些指令和用那些指令了!烦请高手指点一二!本人将非常感谢!

网友H:
精品资料下载 :

工控PLC:     http://gongkongplc.sd.cn

网友I:
用过西门子的才知道小日本的真的不是一个档次,西门子的太强了

网友J:
30603147plc技术交流群

网友K(2009-05-25):
plc、触摸屏皮带集中控制保护装置:有8台煤炭皮带输送分别用一台PLC皮带控制保护装置控制,8台皮带输送机可逆煤流自动启动,顺煤流自动停止,并且每一台皮带机启动都能从任一台控制保护装置上显示,怎么用西门子plc编程

网友L:
本人跪求一个关于设计 数控铣床加工程序plc的。只要能实现X-Y运动即可。电机选用步进电机。另有算法更好

网友M:
大家好。 小弟是刚进出PLC这一行,因英语不太好。 对那些指令非常反感。都不想学了。

     请问那个高手学PLC要那些基础呀/

网友N: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用MCGS组态软件做一个西门子变频的通信,现监视到串口中有如下数据的传送,但我在MCGS画面上读不上数据,请高手指教

78       WRITE          0        10         02  0E  00  10   1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F

80       READ           0         e           02  0C 00  10   13  00  00  00  00  43  31  FF  B6  36

这是我用串口监视工具看到的其中一组数据

网友O(2009-06-26):
想咨询CP343-1模块,CPU 317F-2DP中F是什么意思

网友P:
如何使用西门子S7-200做16路温度控制

网友P:
西门子S7-200有TEMP指令吗?如何自创指令?

网友Q:
各位老兄帮帮忙,小弟我在网上下载好几款SIMATIC_S7__V54_SP1都不能安装,自认为电脑的各项配置是无人能及,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R:
各位大哥帮帮忙,用西门子的PLC控制三菱的伺服电机(用做位置控制),应该怎么连接啊?

如有哪位大哥能帮上忙,请Q我,18582087,谢谢啦。

网友S:
网页打不开。真郁闷呀。

网友T:
安装Wincc 6.2 在安装SQL SERVER 2005时报错,错误代码1642提示说“补丁不存在或丢失。。。。。”请问哪里有这种补丁?谢谢!

网友S:
29楼的真是垃圾呀,跑到这做广告了。

网友U:
哪为大侠知道S7-200中的PLS指令怎么用?急!!!!!!!!!!11

网友V(2009-08-05):
哪位大侠有西门子FM350-1模块的驱动,我寻找他好几天了,一直没找到,现在太需要了。最好有个例程,谢谢帮助拉!!!!!!!

网友W:
大侠们好,我是siemens PLC初学者,本想以以下程序完成发光二极管长亮5秒,然后闪烁5秒,但下载程序运行后没有达到预期结果,请大侠们给予指点

LD I0.0
S M0.0, 1
LD M0.0
= Q0.0
TON T37, 50
LD T37
R M0.0, 1
S M0.1, 1
LD M0.1
LPS
A SM0.5
= Q0.0
LPP
TON T38, 50
LD T38
R M0.1, 1

网友X:
你这个程序根本运行不了,呵呵。

还想达到预期结果?

网友Y:
请问各位老师,用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如果编码器坏了,变频器有可能报通讯故障吗?

网友Z(2012-11-27):
请教各位前辈,CP243-1 6GK7243-1EX01-OXE0 与STEP7建立以太网通讯设置和CP243-1 6GK7243-1EX00-OXE0的设置一样吗?怎么通不上。

网友AA:
用流量计作为统计工具来测量太阳能上水量,用PLC编一套程序来实现,太阳能智能自动上水,要求:1.显示水箱水位 2.水箱水到低水位自动上水,上到高水位自动停止上水 3.可以强制启动上水,水满自停 4.可以调解水箱的上限水位位置 5可以随时终止上水;这样的PLC    程序怎么编写,求大神指教,重谢。

网友AB(2013-02-04):
对:zhhbqs521关于请教各位前辈,CP243-1 6GK7243-1EX01-OXE0 与STEP7建立以太网通讯设置和CP243-1 6GK7243-1EX00-OXE0的设置一样吗?怎么通不上。内容的回复:一样的01是00的升级型号

网友AB:
对:gogoyear2009关于今天,我做了s7 200自由口通信试验。我用的电缆是自己制做的,不是西门子的PPI/PC。当把SMB30赋值,变成自由口通信后,就没办法再实现PPI通信了,不能实现PPI通信和自由口通信的转换,怎么办呢?必须用PPI/PC电缆才能在自由口通信和PPI通信之间进行转换吗? 内容的回复:推荐使用PPI/PC 2554457387

网友AC(2013-11-18):
各位老兄,帮忙一下,这个基于PLC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控制线路的梯形图怎么写???

图中SA有三个位置:

中间位置所有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都不接通,控制电路不起作用,电动机处于停运状态;低速位置接通KM1线圈电路,其触点动作的结果是电动机定子绕组接成三角形,以低速运转;高速位置接通KM2、KM3和KT线圈电路,电动机定子绕组接成双星形,以高速运转。但特别注意的是该线路高速运转必需由低速运转过渡。

控制电路动作原理

转换开关SA置高速位置,KT得电,其瞬时触点闭合,KM1得电,电动机低速运行,当时间继电器的设定时间到达,KM1失电,KM2、KM3得电,电动机开始高速运行。

网友AD(2014-01-29):
引用 网友AC:
各位老兄,帮忙一下,这个基于PLC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

看看这个行不行Q0.1~0.3控制KM1-3,SA输入给到I0.0~0.1

LD     SM0.0

LPS

A      I0.0

AN     M0.1

=      M0.0

LPP

A      I0.1

AN     M0.0

=      M0.1

LD     SM0.0

A      M0.1

TOF    T37, 50

LD     SM0.0

LD     M0.0

LD     M0.1

A      T37

OLD

ALD

AN     Q0.2

AN     Q0.3

=      Q0.1

LD     SM0.0

LPS

A      M0.1

AN     Q0.1

A      T37

=      Q0.2

LPP

A      Q0.2

=      Q0.3

网友AE(2014-03-03):
请问一下,初学西门子的PLC是先学习200好还是300好点啊,刚学,一点都不懂,请帮忙一下!!!!!!!!!!

网友AF(2015-03-21):
s7 300与pc通信连接适配器损坏怎么修复

网友AG(2016-06-19):
引用 网友G:
关于西门子PLC,我有几句牢骚!不知是我自己知识有限还...

引用 网友G:
关于西门子PLC,我有几句牢骚!不知是我自己知识有限还...

你知识有限,好好找本step7300的书看看。

网友AH(2017-07-19):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谁能给我一份关于西门子PLC方面的中英对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