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12-08):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刚刚涉及can总线。不是很了解这方面的问题。问得问题可能比较弱智,大家不要见怪了。现在想在工控机上插一块CAN卡,来完成can总线上的节点与计算机的通信。是不是中间必须要经过CAN总线控制器啊?能不能直接利用can卡,来完成计算机和各个智能节点之间的通信?如果有实际例子最好。

    望大侠尽快回复,如果可以,希望讲的详细一些。
    小弟在此拜谢了!

网友A:
   CAN卡是支持PCI/ISA的CABUS总线适配卡,其自身含CAN总线控制器及CANBUS接口电路,通过加载驱动程序可实现can总线上的节点与计算机的通信.
   另外,解决can节点与计算机通信可使用RS232/CABUS转换器将计算机的RS232转换CABUS,是一种经济适用的方案.

楼主:
那是不是所有的can卡都含有can总线控制器呢?
如果有的卡含有总线控制器,有的卡不含有。
请你推荐几款can卡吧?
谢谢了

网友A:
  请直接在百度中搜索"PCCAN",相关内容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