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编程软件

楼主(2007-12-09):
请教各位OMRON高手:
关于OMRON编程软件
听说有很多种
哪些是收费的?分别针对哪些系列?
哪些是免费的?分别针对哪些系列?
至于CQM1H-CPU21,CP1L,CP1H 大家推荐一下各用哪个软件适合?

网友A:
到“自助资料库”里去搜一下吧。

网友B:
CP1L的PLC是新出的。对应的软件是CX-P7.1

网友B:
CP1H  CX-P7.0的就可以了

网友C:
qq 596716790
这些软件都有得

楼主:
谢谢雪世界,
CX-P7.0可以编CQM1H-CPU21吧?\
为什么欧姆龙的软件那么大,
跟欧洲的PLC似的

网友C:
CPU21  2。0的都可以的

网友D(2008-02-13):
5.0和6.0比较全面

网友E(2010-12-10):
CP1L编程电缆,USB接口的,插上电脑后找不到COM端口,请问是怎么回事呀?如何跟CP1L  PLC连接呀

网友F:
USB的还找什么COM口呢

自动安装USB的驱动 比较简单

QQ 380311035

PLC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变频器 编程电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