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控制需要控制哪些部分?

楼主(2007-12-09):
风电控制需要控制哪些部分?涉及到哪些自动化产品?哪位高人能介绍一下。

网友A:
听说是用超小型PLC,不知控制哪些参数.

楼主(2008-02-02):
超小型PLC?与现在我们用的PLC有什么样的差别。

网友B:
我看过金风的风机控制,用的是300系列的315-DP的cpu,他们现在实现的主要是安全保护方面的功能。调节控制方面做得不好。

网友C:
风电控制主要有四块:主控器、变频、偏航、变桨四大块。

主控器核心部件PLC(或等同于PLC功能),有专用的,也有通用的,据说沈阳工大是西门子的300。国外的没有解剖过……有知道的请补充……

楼主:
1、运行状态的控制
2、刹车停机控制
3、偏航控制
4、加热和冷却控制
5、液压系统控制
6、变桨控制

网友D:
详细的流程控制能晒一下吗?
zwj.863@163.com

网友A:
金风科技的一个部门经理给我讲的是超小型PLC。也许大型的系统是用300的。

网友E(2008-04-08):
超小型?用来干什么的?主控单元肯定不会用超小型PLC。

网友F(2008-08-14):
目前使用最多的bachmann

网友G:
目前大多采用IPC,超小型PLC不可能用于调节控制,做一些辅助控制还可以。应该叫做超小型PC吧!?呵呵!

网友H:
有用Beckhoff控制器的,据说在这个行业里还不错,就是没亲眼见过。
超小型控制器怎么讲?风电设备也不是小系统,如何实现的。
个人觉得应该有部分厂家用的是自己开发的专用控制系统。

网友I:
路过,增加知识了解一下

网友J:
那位高手介绍一下超小型PLC,与现在用的PLC有什么区别????

网友K:
看到母校的风机-沈阳工大,还是很自豪的,希望能更多的了解风机的控制过程,看电气工程师手册上写的原理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想想那么么重的风机,随风等等控制实在是不是那么简单,希望有机会从事风机工作。

网友L(2008-09-17):
有一款美国的新型控制产品,超小的一体化PLC,不知做风电控制的同行们是否有兴趣了解。

是美国HORNER公司的(原属美国GE),把屏幕,PLC和I/O都集成到了一起,结构紧凑,功能强大,使用方便,还内置CAN总线,在风点上用挺合适的!

网友M:
主要用bachmann控制器 Mita控制器   phoenix控制器    Beckhoff控制器

网友N:
目前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bachmann跟beckhoff的

楼上的产品 bachmann也有做 就是ct系列或者ipc系列

网友C:
现在德国backoff的主控颇受青睐,backoff主要卖硬件,用户自己加载控制软件,迎合了国内整机厂商自主知识产权及风电管理部门的要求。在国内研制出可靠的主控替代品前,对backoff的前途看好!

网友O(2008-10-29):
十楼说的不错,德国ssb公司的传动控制系统都采用的是巴赫曼的plc!

网友P:
可以用日本横河的YOKOGAWA产品,FCJ或FCN自治控制器,可以取代bachmann跟beckhoff的产品,现在内蒙古的灰腾梁风电场正在使用.

网友Q:
从在风电展上看的情况上说,还是bachmann比较牛

网友R(2008-12-10):
北京有巴赫曼的代理吗?

网友S:
还有并网控制啊,双馈并网控制很重要的。

风电中变频器最不好做的一块就是各种安全保护设置。

风电运行环境恶劣,对器件要求苛刻。这方面应该是与普通变频器最大的区别。

变浆有专门变浆控制的模块,液压有液压系统。

变频器主要负责发电机部分相关的调节和并网。主要控制参数与控制一般电机基本相似。

其主要不同是要按电网要求和风电一些特殊的控制策略定的。

并且一定要考虑风电的运行环境。

网友T(2009-04-16):
一般采用嵌入式控制器,部分整机厂开始采用PLC,一台发电机一般三个控制器,塔基、机舱、轮毂。

网友U(2009-05-18):
风力发电机除了对几个系统(变桨变流齿轮箱发电机)的控制外,还要对电网电压频率、环境温度进行监测,另外还要进行风速风向的统计和一些部件的工作时间

当然,故障记录也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V:
电网的电压频率/有功无功的控制是变流器的事情,风电主控系统是整机的大脑,协调控制变流器系统\变桨系统,实现在低于额定功率情况下最佳叶尖速比/最大发电功率运行;高于额定功率时,变桨调节及时卸掉额外负荷,保持机组负荷在额定功率运行.

同时整机控制的另一目标是:尽量减轻风机的载荷,通常包括: 塔架左右/前后振动抑制;传动系统的钮振抑制.

双馈机组由于发电机转速高/传动轴系较长,变流器控制双馈电机时易产生转距波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抑制转速的波动,减缓传动系统钮振对齿轮箱的影响.

其他的都是些次要的因数

网友V:
引用 网友C:
现在德国backoff的主控颇受青睐,backoff主要卖硬件,用户自己加载控制软件,迎合了国内整机厂商自主知识产权及风电管理部门的要求。在国内研制出可靠的主控替代品前,对backoff的前途看好!

如果可能,也可以试试我们的PLC,

我们提供国产的PLC ,并提供全套开放的主控系统控制方案.

网友W:
选择什么样的控制器是要看设计者的理念和一些特殊的想法了,很复杂的,现在beckhoff也在做变桨和主控,总体来说都有各自的有点和缺点!

网友X(2010-02-22):
我也想找关于并网双馈风力发电的相关知识呢,现在有些收获

网友Y:
并网控制以及以后的风场控制

网友Z:
有金风的变桨距系统设计和使用资料吗?

网友AA:
和利时的风电控制器可以替代beckhoff的系统。

网友AB(2010-05-14):
风电控制系统元件很多需要24V直流供电,德国普尔世PULS导轨式电源,体积小巧,功率强劲;有宽泛的输入电源范围,最高50%的功率储备可为电压敏感型负载(PLC、传感器、触摸屏或工控机等)以及峰值电流型负载(电磁阀、继电器、电机制动机等)供电;能适应宽泛的环境温度和湿度可在-25℃~70℃稳定工作,极高的电磁兼容性和安全指标,对海拔高度、振动、冲击等有很好的适应能力,确保了输出端的真正低压安全。真诚欢迎风电行业的朋友来了解我们。

张波 15821264907

www.pulspower.com

网友AC:
根据风速调节风能的功率的关键系统:变桨距系统;变桨距系统中的电机驱动器现在桂林风得控科技做的不错,可以完全替代进口主流的驱动器哦

网友AD(2010-08-15):
我们用过,桂林星辰的变浆系统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AD:
我们用过,桂林星辰的变浆系统还是很不错的。

桂林星辰主要是模拟量的控制,通讯部分只是采集信号。现在变桨系统都是通过CANopen网络实现与主控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