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07-12-09):
我公司现使用一台45KW6极风机电机,正常运转状态电流为33A左右,没使用变频控制(额定电流为85.4A),请问各位大侠我这台电机此时的真正消耗的有功功率为多少,其它的是不是为无功损耗掉了?现想改用变频控制,一个小时真正可以省多少电呢?

网友A:
就电机的正常运转电流看,换电机比改变频经济.

楼主:
但我这台设备只换电机是不行的,因为要根据负压来调风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