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马线

楼主(2007-12-09):
TOP-3MAE触摸屏出线斑马线的原因,浙江附近地区有维修的吗?

网友A:
第一次听这说法,挺形象。:)新鲜。

这样,我不了解这种屏,说点猜想。如果在伺服或变频旁边用,没有良好的接地或屏蔽措施,是会这样的。这斑马线移动么?

网友B:
触摸屏出线斑马线是短路漏电还是断裂了,我们可以用导电银浆做破层连接维修的,有意13801923531上海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