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机构

楼主(2007-12-09):
电动执行机构的选型需要确定那些参数?

网友A:
美国ASCO(JOUCOMATIC)公司产品系列简介
系列型号  结构名称  管径  压差
8030系列  sc※030系列  直动式低压电磁阀  3/8'-3/4'  0—2—15psi
8210/8230系列  sc※系列  先导式电磁阀  3/8'-3'  0--150,5--300psi
8262/8263系列  sc※262/263系列  直动式低压电磁阀  1/8'-3/8'  0-26-130-300-750
8220系列  sc※220系列  热水蒸气电磁阀  1/4'-2 1/2'  0-100-150,5-100
8260系列  sc※260系列  制冷液态CO 2 专用电磁阀  1/8'-1/2'  0-100,5-200
8215系列  sc※215系列  低压真空白电磁阀  1/4'-3/4'  0-15,25-10↑-9mmHg
  sc※215系列  高压电磁阀  1/4'-3/4'  0.7-100bar
8353系列  sc※215系列  高流量脉冲(除尘)电磁阀  3/4'-3'  5-125psi
MFQ系列    高频长寿电磁阀  1'-12'  2.5Mpa
    快速排污电磁阀  4'-12'  P<1.0Mpa
015/025系列  sc※215系列  受动复位电磁阀  3/4-'-2.5'  5-250psi
300/320系列  sc※215系列  直动式通用电磁阀  1/8'-1/2'  300Psi
    三通,四通电磁阀  1/4'-3/8'  125psi
8316系列  sc※215系列  先导式三通电磁阀  3/8'-1'  1/2'-1'0-250psi
401系列  sc※215系列  滑动式电磁阀  1/8'-1/2'  0-150psi
317/321系列  sc※215系列  三通先导快排电磁阀  '1/8'-3/8'  0-200psi
307/308/310系列  sc※215系列  三通手动复位电磁阀  1/4'-1  0-250psi
8340系列  sc※215系列  四通直动(空气)电磁阀  1/8'-3/8'  0-250psi
8300系列  sc※215系列  3,4通本安电磁阀(可受动复位)  1/4'-1'  0-250psi
165系列2/2  sc※215系列  气控阀  1/2'-2'  16-25-40bar
E390系列  sc※215系列  三通  1/2'-2'  10,1640bar
166系列  sc※215系列  三通  1/2'-2'-4'  1.5-10bar
340系列  sc※215系列  四通  1/4'  0-9bar
551系列  sc※215系列  五通  1'  1.5-10bar
551A系列  sc※215系列  五通  1/4'  2-10bar

气 动 元 件
43500※※※系列    φ2.5-4.6mm微型气缸    2--10bar
44100※※※系列    φ--100mm短行程气缸    2--10bar
43500※※※系列    φ8--25单双作用气缸    2--10bar
上海业立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代理进口优
质工业零配件为主,辅以技术服务的专业型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