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这种输入输出的关系?????

楼主(2007-12-09):
 怎么实现这种输入输出的对应关系? 用什么方法比较简单?
图片如下:

现有1到30个灯,输入框的序号不变时(如上图),点击自锁按钮则对应的输出灯亮。     比如点1号按钮 1号输出灯亮,点5号按钮 5号输出灯亮。

现把任意两个 输入框 里的数字调换(或者多个数字同时调换) ,如上图 4号跟2号   5号跟30号;如点4号按钮则2号输出灯亮,此时4号输出灯是不亮的,只有点2号按钮4号输出灯才会2亮。  点30号按钮则5号灯亮。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做到,不过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软件。

网友B:
你可以用触摸屏软件的宏指令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