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 3504在程序降温阶段,为什么电流仍然有输出?

楼主(2007-12-09):
在程序降温阶段,为什么电流仍然有输出?

网友A:
请了解位式控制和PID调节的区别。

网友B:
 “欧陆 3504在程序降温阶段,为什么电流仍然有输出?”

1、降温有两种方式,如断电降温,降低加热功率降温;
2、你说的欧陆 3504在程序降温阶段,实际上是降低加热功率降温的;

楼主:
“欧陆 3504在程序降温阶段,为什么电流仍然有输出?”

1、降温有两种方式,如断电降温,降低加热功率降温;
2、你说的欧陆 3504在程序降温阶段,实际上是降低加热功率降温的;

降温阶段的段类型具体用斜率还是用时间

网友B:
  “降温阶段的段类型具体用斜率还是用时间”

1、都可以用温度控制;
2、降温的持续时间与功率的下降的斜率及温度下降的幅度有关;

楼主:
“降温阶段的段类型具体用斜率还是用时间”

1、都可以用温度控制;
2、降温的持续时间与功率的下降的斜率及温度下降的幅度有关;

刘工降温输出通过AA继电器还是逻辑输出

网友B:
   “刘工降温输出通过AA继电器还是逻辑输出”

1、断电降温,用温度开关控制;
2、降低加热功率降温,降温输出决定加热功率的控制方式;
3、我觉得逻辑输出包括继电器输出,不知你的逻辑输出指的是什么?

楼主:
是AA输出

楼主:
刘工:
    我把程序从760℃设到350℃,段类型为时间,降温时间为45分钟,继电器输出涂黑既打开;但是程序运行时,电流仍有50%左右,冷却风机没有打开。

网友B:
你能告诉我,你用欧陆 3504在程序降温阶段主电路加热或冷却的方式及其控制?

楼主:
刘工:
    主电路加热是通过4~20MA输出控制调压仪来触发可控硅的;降温是通过温控仪的继电器来控制冷却风机的开关。

网友C:
如果这台仪表它具有加热/制冷双控输出的话,加热和制冷设备才会根据情况运行或者关闭;
另外,为什么降温的时候还会有输出,我认为有2个原因,1、如果仪表不继续加热的话温度会在没有达到时间要求的时候就降到了降温的温度点上,这时仪表为了满足降温的时间要求可能会继续控制加热;2、PID参数可能不符合现场的情况,这样的话仪表输出的控制信号并不是现场需要的。

网友B:
  “如果仪表不继续加热的话温度会在没有达到时间要求的时候就降到了降温的温度点上,这时仪表为了满足降温的时间要求可能会继续控制加热”

这就是温度下降斜坡的斜率问题!

楼主:
如果设成斜率的话,斜率必须足够大,才能打开继电器输出,也即风机打开吗?

网友C:
你为什么一定要风机打开?

如果一定要制冷参与你可以减小降温时间或者重新调整仪表内部的PID参数或者报警之类的控制参数。

楼主:
这是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