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2007-12-09):
各位大虾: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一台马达是有变频器控制的,其启动信号是有一个逻辑控制,频率的设定是由电位器来调速的!
刚好原装的电位器坏了!0-10K,现在我把一个0-5K的电位器给它换上了,可是频率很难控制,只要转动一点电位器,变频器的频率马上就上去了!再往下转一点,又马上快到0了!真是麻烦!现在弄的只有我来开这台设备了!因为他们都感觉不好调速,就都不干了!

网友A:
换上10k的再试试

网友B:
那就是电位器的问题了吧?

网友C:
你测过电位器输出的电压吗?原来转一圈1V,现在可能是2V,肯定不好调整,最好还用10K的。

网友D:
是电位器的问题  调节宽度过窄

网友E:
       是电位器的问题,

    电位器有线性的,有非线性的。

     换个线性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