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台单相电机的疑问

楼主(2007-12-09):
我这有一台单相电机,前些日子突然不启动了,开始以为是启动电容坏了,拆下用万用表一试,不通。是好的,接着把抱闸也拆了,还是不启动,光掉闸。我不知道还有哪能引起这种毛病?

网友A:
检查电机绕组 离心开关
单相电机转子和定子不同心时会出现单边磁应力,通电后电机不但不能转动,转子反被吸的更紧

网友B:
电容的好坏不能简单的用万用表测试不通就认为是坏的。

网友B:
电容的好坏不能简单的用万用表测试不通就认为是好的。

网友B:
测试前先将电容短路放电,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容的充放电能力。或用数字式万用表电容档直接测出容量。

楼主:
现在我又试了一下,发现如果拽一下连接轴,电机就能转,但这不是办法总不能每次开机都用手拽轴吧,而且也太危险,皮带很容易夹手.

网友C:
电容容量不够,换一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D:
轴承磨损,转子扫膛

网友E:
电容不行了,测量电容正常的应是电阻从零到无穷大,再倒表笔测量还是从零到无穷大这样变化的,照你说的不通,是电容没有容量了.

网友F:
电容坏了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G:
下面引用由zhjian在 2007-12-11 20:35:00 发表的内容:
电容不行了,测量电容正常的应是电阻从零到无穷大,再倒表笔测量还是从零到无穷大这样变化的,照你说的不通,是…
--------------------------------------------------------------------------------------------
然

楼主:
今天我又换了一个150uF的电容,原来的是100uF,楞是还只掉闸,我服了!

楼主:
电容从电阻零上升到无穷大,需要多少时间?是一秒还是一分钟?

网友H:
换了电容不行,估计是绕组问题或机械问题,请逐一检查。

网友I:
我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J:
离心开关没接通.

网友A:
离心开关接线掉了

网友:
我也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K: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什么是离心开关?有什么用?还有它在哪?电机的接线端子上只接零和接火(接火先接启动电容)是不是要把电机都拆了在绕组上?

网友L:
应该是离心开关的问题,离心开关是接通启动绕组的(在启动的情况下)当启动完成后,由于转速有离心的作用离心开关断开,切断启动绕组,代表启动完成!

网友M:
也可能绕组坏掉.

网友A:
离心开关在电机内部,作用如一只孤雁所说.拆开电机端盖后就能看见

网友N:
1、查轴承是否损坏,与别的地方是否摩擦
2、查电机线圈的阻值
3、查输入端是不是220V
4、查别人有没有要补充的

网友O:
测一下绝缘电阻

网友P:
离心开关的底坐是不是松动.或是变形

网友Q:
有的单相电机是没有离心开关的,我觉得还是应该从电机本体检查,绝缘电阻,机械等都要查

网友R:
你换电机把绕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