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调节阀的使用和维修

楼主(2007-12-09):
电动调节阀的使用和维修
论文摘要:该文主要介绍了电动调节阀的安装注意事项、常见故障及原因分析,以保障电动调节阀的正确使用和维修。
#I5k2p'y)L:u'y随着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电动调节阀在冶金、石油化工等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稳定性、可靠性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它的工作状态的好坏将直接影响自动控制过程,本文将详细阐述电动调节阀的使用和维修。好阀门网:~#Z.n(l-~+m
  1安装使用注意事项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0l g)|6O'Q(y4{4r%E
  新设计、安装的控制系统,为了确保调节阀在开车时能正常工作,并使系统安全运行,新阀在安装之前,应首先检查阀上的铭牌标记是否与设计要求相符。同时还应对以下项目进行调试。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1n%q)x"u:X8v#R
  基本误差限;全行程偏差;回差;死区;泄漏量(在要求严格的场合时进行)。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1o.B3D)?8W'y)e)p0G)W
  如果是对原系统中调节阀进行了大修,除了对上述各项进行校验外,还应对旧阀的填料函和连接处等部位进行密封性检查。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 W+I8l5g-^%D/r"^#F
  调节阀在现场使用中,很多往往不是因为调节阀本身质量所引起,而是对调节阀的安装使用不当所造成,如安装环境、安装位置及方向不当或者是管路不清洁等原因所致。因此电动调节阀在安装使用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N(V/h%k0J*c$P2Y$n0D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  (1)调节阀属于现场仪表,要求环境温度应在-25~60℃范围,相对湿度≤95%。如果是安装在露天或高温场合,应采取防水、降温措施。在有震源的地方要远离振源或增加防振措施。好阀门网2R4c:\8f8_1P7A#e"l:a
  (2)调节阀一般应垂直安装,特殊情况下可以倾斜,如倾斜角度很大或者阀本身自重太大时对阀应增加支承件保护。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i6E(@1R3U'n5^
  (3)安装调节阀的管道一般不要离地面或地板太高,在管道高度大于2 m时应尽量设置平台,以利于操作手轮和便于进行维修。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P.m0X*C C'L5t
  (4)调节阀安装前应对管路进行清洗,排除污物和焊渣。安装后,为保证不使杂质残留在阀体内,还应再次对阀门进行清洗,即通入介质时应使所有阀门开启,以免杂质卡住。在使用手轮机构后,应恢复到原来的空档位置。
;P&M(^ X0P8C9J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  (5)为了使调节阀在发生故障或维修的情况下使生产过程能继续进行,调节阀应加旁通管路。
.w5e&h7]4A6w(L)U+_:X)_好阀门网  同时还应特别注意,调节阀的安装位置是否符合工艺过程的要求。
4V0}6O0u2w.|0V1c!|4W8h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  (6)电动调节阀的电气部分安装应根据有关电气设备施工要求进行。如是隔爆型产品应按《爆炸危险场所电气设备安装规范》要求进行安装。如现场导线采用SBH型或其它六芯或八芯、外径为Φ11.3 mm左右的胶皮安装电缆线。在使用维修中,在易爆场所严禁通电开盖维修和对隔爆面进行撬打。同时在拆装中不要磕伤或划伤隔爆面,检修后要还原成原来的隔爆要求状态。
0^*z5P"w$\&`8z6{4S  (7)执行机构的减速器拆修后应注意加油润滑,低速电机一般不要拆洗加油。装配后还应检查阀位与阀位开度指示是否相符。
6^ A(n#z6s6K%Y好阀门网  2常见故障部位及原因分析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3g5j#{"L0X!m9F(n*U w
  调节阀工作性能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整个调节系统的工作质量。由于调节阀在现场是与被调介质直接接触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因此容易产生各种故障。在生产过程中,除了随时排除这些故障外,还必须进行经常性的维护和定期检修。尤其是对使用环境特别恶劣的调节阀,更应重视维护和定期检修。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3j+D;S;}%E6G
  不同形式的调节阀,其故障及其产生原因是不一样的。现以四川仪表总厂生产的直行程电动调节阀为例,说明电动调节阀的一般故障及检修方法。
9b#_!W$?#R*N.a'Y好阀门网  2.1伺服放大器
7Q3l4p-i'Z)m-V好阀门网  伺服放大器正常工作状态时:
*C3d*s2C&[ n-_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  (1)无输入信号时,不应有输出电压。
;k3L$^;g+p-e$e w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  (2)开环死区电流≤160 μA(Ⅱ型为100 μA)。$Y#v0Z:\,j4F
  (3)输入信号>240 μA(Ⅱ型为150 μA)时,输出负载电压为205~220VAC。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g7A&l:I&g(j
  (4)输出电压基本对称。
9z/V!J(j3Q6B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  若伺服放大器工作不正常,则各部分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l(`.q-~2L#{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  (1)前置磁放大器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6X$w0S%d6U6B!x"I
①无信号输入时,双拍磁放大器输出通过电位器W101可调至零。不能调零则可能是:A、变压器W101脱焊或损坏  B、电阻R110、R111和电解电容C101、C102虚焊或脱焊。
*b'b-`(T*i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  C、二极管D105~D108虚焊或损坏。www.haofm.com-j+r7^+m!w4q
  D、偏移电流不正常。
$S!y#U8U6I7}%k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  E、交流绕组不对称。
8H5_(R&}2O(a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  ②有输入信号,但无输出或输出不对称可能是: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0i)E*?(L r*h.u.A
  A、变压器B301供交流绕组电流的次级端电压不对称。
9N#k7j(o R:^5c好阀门网  B、电阻R110和R111的阻值有变化,电解电容C110、C111损坏。
8[$O*_6l%o%o+J&A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C、交流激磁绕组短路。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6`.S D9B-K
  D、二极管D105~D108中有个别管损坏或虚焊。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i$p5q4\4f:R)A
  (2)触发器有输入时,其中一侧触发器在示波器屏幕上应有脉冲信号,改变输入信号极性,则另一侧触发器有脉冲信号。两组触发脉冲个数和幅值应基本相同。否则有以下几种情况。
0\$l6w)m!P2o$o$K%L9lwww.haofm.com  ①无输入信号(前置磁放大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输出端有触发脉冲,可能是:
-e)]:o(V%_-D%r4Y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  A、有触发脉冲输出一侧的三极管损坏,或者是c、e极虚焊。
&Q4M;|"N5N1r']*s  B、电阻R204、R205、R208、R209阻值有变化。control|控制阀|调节阀|自力式1i#O(b:L n+c4L
  ②有输入信号,输出端无触发脉冲,可能是:
%r5O"b T1`好阀门网  A、无输出脉冲一侧的三极管、单结管损坏。/\!H"V1o"u(E$y
  B、无输出脉冲一侧的脉冲变压器初级或次级断路或短路。
(d"}/I*[1p2\4y.g,Y2|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  C、无输出脉冲一侧的二极管(D207或D208)短路。好阀门网.t6L1m2U"B7b4i4j0|
  ③输出触发脉冲不正常有以下几种现象:
:O6]+P J5r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站|control valve  A、无信号时两组触发器有脉冲输出,加信号后又都正常,可能是电解电容C202或C203虚焊。调节阀|控制阀|阀门网|技术资料1{7N-^$H!g5B9Q7w8w)};~
  B、开始触发器两侧输出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输出脉冲逐渐消失,可能单结管有问题。www.haofm.com&q'E#Z;U,U l:_
  C、输出出现正、负脉冲,可能是二极管D207、D208被击穿或虚焊。好阀门

网友A:
不错,值得一看,顶

网友A:
对了,请问楼主有没有控制阀体的具本控制原理资料,给偶一份,先谢了,
ZL198708@163.com

网友B:
资料不错,怎么那么多乱码呀.

网友C:
重庆川仪一体化,和带伺服放大器的调节阀挺有意思的,不过带伺服放大器的调节阀难倒我一个星期.

故障现象:一送电,阀转个不停.请叫高手.

网友D:
电动阀还没这么用过,资料不错,可是就是有点乱了!

网友E:
从新编排一下呀

网友F:
如果阀转不停,是不是阀的限位不好,还是限位坏了.仅供参考.

网友G(2008-11-05):
这平篇文章可能是转载的,怎么那么多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