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高手

楼主(2007-12-09):
[b]各位机械高人!
           我是液压初学者 ,有那位高人可以发一点关于液压方面的资料或者图片给我参考一下!
  与学习一下!在下感谢不尽啊!!!
   邮箱:yzhlou@163.com[/b][/b]

网友A:
大海捞针,无从说起,,,,还是先看一下控制阀体吧??撑握原理先,个人认为

网友B(2008-03-16):
网上查机械工业出版社就有相关液压类基础书,我是一个电工因需要购气,液压类书两本共花了300余大洋很好用,自学为上不懂再问,否则基础性搞不懂,别人指导也是听雷

网友C:
先看看流体力学吧
再有就是各种阀呀,泵呀以及各种附件的工作原理。
正是一言难尽啊

网友D:
没用过液压,气动的倒用过

网友E(2009-06-26):
各位高手:

       怎样才能保证液压系统,突然断电的时不会失去压力而发生危险?

邮箱:sdslllgx@yahoo.com.cn

网友F(2009-08-28):
各位老师前辈,液压刚工作时有噪声是什么原因怎样解诀?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各位老师前辈,液压刚工作时有噪声是什么原因怎样解诀?谢谢

多半是进入了空气,不过也有可能负载润滑不良,

网友H(2010-05-10):
可以先了解些 液压元件 如  液压泵 溢流阀 换向阀 液压缸  单向阀 节流阀等等一些器件 , 完了可以看些最简单的液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