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大家都来看看。

楼主(2007-12-09):
前几天我以前的同事告诉我一件事,建陶厂90KW球磨电机冒烟,他用万用表测量绕组对地绝缘,只有800多欧姆。他又拿来摇表一测,接地。电机理所当然就被判为烧了,让我干我也认为这样。奇怪的是费了好几个小时拆下电机后再测量,绕组又不接地了,绝缘正常了。干了二十多年电工的主任没见过这种怪事,我干了好几年了也没见过。问问大家那位见过这种事情?能否给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是否与温度有关?

网友A:
很正常,绕组有接地的地方,经过拆卸和震动,原来接地的地方暂时不接地了,但还是要维修,因为接地的隐患仍然存在,只是不容易发现.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看看电机绕组上有没有铁屑等杂质。经过拆卸振动后可能会移动而出现绝缘恢复到情况。

网友D:
是不是建滔呀?我们看来是伺候过一个老板呀

网友E:
确实与温度有关。

网友F:
是否与电机的绝缘漆有关系/?

网友G:
    如果电机冒烟,是要好好查查的.因为冒烟意味着有地方烧坏了.
    应该拆开电机检查,先闻味,如果有味,就有绝缘损坏的地方,顺着绝缘柒查一下比较好找.

网友B:
好好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