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回原点会嗡嗡的响

楼主(2007-12-09):
我们公司用的是松下A四系列的伺服系统,电机回原点会响,请教各位同仁到底是为什么呢?
先谢了哦

网友A:
看看会不会是有零漂,还有正常运行的时候有没有异常的声音.

楼主:
正常无译音,考虑无法回原点

网友B:
   伺服的增益是否合理?

网友C:
应该是电机震动吧,增益可以调小点试试

网友D:
有是编码器坏了也有声音

网友D(2008-03-28):
兄台 你要仔细检查 多数是小问题 我搞了20年的数控

网友E:
关于增益的几个参数没调好
我们玩过太多伺服
三菱,松下,安川
台达,东元
痛苦的过程已经过去啦

有需要大家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网友F(2010-05-17):
今天遇到了一个类似问题,给伺服电机先加载,电机并未运行,此时听到电机嗡嗡作响;

但是,一旦让电机运行起来,就不再有异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