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故障呢?求够:阿尔发ALPHA2000 7.5KW变频器开关电源变压器

楼主(2007-12-09):
          请问谁有:阿尔发ALPHA2000 7.5KW变频器 开关电源变压器。请流下联系方式。

     此机故障是没显示,也没有电压输出。  开关电源:UC3845BN     PC817     TL431

           检查开关电源上所有的电容、电阻、二极管和稳压管,都没有坏的,次极也没有短路,

     UC3845BN也换了两片试,都不行。一点电压也没有。我想可能开关变压器坏了,请问是有呢?

     UC3845BN的7脚电压:7.69V     挑开7脚,有10V电压,说明电源正常,但接上7脚只有7.69V,

     我已经换了两次TL3845P了,都是这样,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稳压管坏了

网友B:
lz!您可在明天8:30打阿尔法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0755-83313167找王小姐.或者打阿尔法公司的总机0755-83152218转维修部,应该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