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文本通讯

楼主(2007-12-09):
今天买了一个MD204LV文本下载没有问题可是在与FX1S通讯时总提示正在通讯不知道为啥,编程软件有问题?但是能下载应该没问题,那是FX1S有问题?可是FX也能下载.通讯参数要设置吗?可是在编文本时已经选择了FX应该不要修改通讯参数吧!难道FX要设置???并且有两个键还可以通讯其他不行真搞不懂难道这个文本就这样?还有文本编程软件有YD20,TP200两个都可以吗?

网友A:
连线问题 99%的可能型

网友B:
是啊,估计99%的是通讯线有问题,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021-32020258-105,我为你解决吧,我们是专也做这个文本的

网友A:
联系我们
做过很多这类文本了
QQ 727815050

网友C:
下载是RS232通道,三林PLC通讯是RS422;故文本能下载,但不能与PLC通信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A:
没有可能 不能通讯
除非口坏了

楼主:
原来是通讯线的问题!谢谢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