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12-09):
我公司有一台西门子6SE7032-1EG10的变频器,原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经一次拆板清洁后,装回使用时出现了以下的问题:
通电时正常,一启动运行发现电机无论加多大的频率都是转的很慢,并有很大的响声,跟缺相运行很相似,三相电流中,U相电流较大,有时电机还不动,象似变频器的驱动方向不明确.
经检查,电机以及电缆没有任何的问题,也就是说问题出在变频器本身,检查过驱动电路和驱动IGBT没有发现故障,检查电流传感器也正常.
希望各位高手和处理过类似情况的,给给意见究境问题可能在那里.

网友A:
估计是驱动板和主板的插针接触不好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缺相了吧。。。

网友C:
断开负载用万用表量一下三相输出平衡吗?

网友D(2008-06-20):
触发是不是不太好呀!是不是内部的线路有松的地方呀?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段是不是同步。后者你输出少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