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与可控硅使用方案

楼主(2007-12-09):
   大家好,变压器与可控硅使用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讨论过好多了.由于工作需要在此向大家求助.

    我们用作加热阻性负载.[加热带钢,作烤兰.] 原理;用带钢短接变压器输出端,用电流加热.和电焊机类同.[我们以前使用的是60KVA干式抽头变压器,次端可得到16V.18V.21V.23V几个电压等级.由于容量小已烧坏,以前用钳流表测流过带钢上的电流260A左右]
    打算改造使用 变压器/100KVA /三相  380/36V   星/三角 要求:次端20-36V可调,使用可控硅调压以便控制温度.
    以前在论坛上看到过有关文章,是这样的-可控硅-变压器-负载.我觉得这样对变压器不好,会有很多问题.我打算这样用    变压器-可控硅--负载,还请同行指点,主要是技术支持,我以前没有选购过调功器之类的,由于次端电流较大还请有作过的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可控硅应该装在变压器初级,电流可以不用太大,如果装在次级,电流要10倍于初级电流,要用水冷散热,太麻烦.可控硅调功器,使用效果挺好的.

网友B:
如果装在初级,变压器会发热很严重,我一试过

楼主:
同意楼上说的,最好是加在变压器后,哪有卖可控硅相关产品的,如散热片,我们现有500V1000A的可控硅

网友C:
我认为加在变压器前与后,对变压器来讲其电流的波形是一样的,所以发热也是一样的。只是初级对可控硅来讲可以选小容量的,但是在一次侧调压,灵敏度肯定没有二次侧好。

网友C:
直接用可控硅模块就行了,散热器和风扇人家直接就配好了。

楼主:
直接用价格太高,有点接受不了

网友D:
我建议你,通过试验,多大的带钢,加热电压多少合适,电流是多少,每一次加工量有多少条,全测好,计算好,用时间或温度控制,不要用可控硅调压了!

网友E:
你可以借鉴电阻焊变压器的电气控制,260A的电流对电阻焊变压器来讲,属于小电流,用电阻焊控制器来控制可控硅控制一次侧调压,效果很好.二次侧电压不要太大,一般在5V-8V就可以了,电流在1000A以上,你们原选用的60KVA干式抽头变压器,功率小了点,应当在80KVA以上,还要作好冷却,这样变压器才能耐用.

楼主:
我找了很多,但不是很合适.楼上的老兵请给点帮助,谢谢了我用可控硅是想用来连续可调

楼主:
不好意思还得请大伙帮忙呀,最近老板一直问这个事.可是到现在我也没有拿出具体方案.主要是不知道买什么样的产品合适.变压器我们定了一台160KW的,可是控制部分还没着落,用可控硅该怎么用?

有这方面经验的人还请留下联系方式,以便讨论。

网友E:
可控硅两个500A的,接成反并联,(双相可控),用电阻焊控制器,网上搜索一下,就可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