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急!昆腾11302与XBT GT6330通过modbus RTU通不上的问题

楼主(2007-12-09):
用昆腾11302s通过串口走modbus RTU协议连接XBT GT6330就是连不上去,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有哪些可能造成这个结果呀,我已经尝试了一下思路:
1、拨码设置地址;通过背面两个sw拨码设置为1
2、串口参数设置;两个设备都设置为:设备速率为9600,偶校验,8个数据位
结果还都是连不上,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请高手指点,千万不会是6330串口烧了呀

楼主:
没有高手肯帮我吗

网友A:
找我呀,11302S有点特别
很老的机器了,早停产了,正常机器也要需要做些手脚才可以,呵呵
QQ36712808

网友B:
若地址设为1,SW1应设为0,SW2设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