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线圈和220V交流线圈可以互用吗?

楼主(2007-12-09):
一些小型的继电器上标有DC24V或AC220V,难道线圈可以互用吗?

网友A:
那是指触点负载  老大!

网友B:
呵呵
你要搞清楚了

网友C:
呵,我看主题有点意思进来,没想到还真有意思,那你有没有看到5A/10A是不是可以流过两路电流啊/???

网友D:
不行,交流的有短路环

网友E:
不太清楚,换一下线圈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F:
可以短时间用一下,最好不要超过1分钟。大马拖小车就会达不到效果,小马拖大车就会把马累死。

网友G:
那是触点的负载电压,后续还标有允许电流值.

网友H:
不能互用,阻抗,磁芯都不一样;
上面的电压指线圈的电压,触点一般标最大电流

网友:
线圈上有标电压的

网友I:
不行了哦

网友J:
老兄可能领会错了.它指的是直流24伏的继电器,触点的电压适用值,

网友K:
当然不能了,那个说得不是线圈电压

网友L:
对,那是触电允许接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M:
楼主可以试一下,然后把结果说出来.

网友E(2008-02-07):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网友N:
有交直流两用的,都没见过啊

网友O:
请问发电机功率因数超前会有何影响

网友P:
楼主厉害,线圈电压一般都标在线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