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控制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7-12-09):
想请教固态继电器的原理和它与温控仪是如何连接的,以及如何选型?

网友A:
固态继电器有几种,一是电压,一是电流,还有一种是电阻,这要看你用的温控器是输出哪一种的你就用哪一类型的继电器不就行了,

网友B:
固态继电器(SSR)+温控仪,SSR选用电压型(DC3-32V),根据负载选A数.
温控仪用SSR专用型.

楼主:
SSR与温控仪连接时是输入端是接在常闭点上的正负级,输出端直接负载.当温控器通电后常闭点断开是否就是SSR的开关信号呢?

网友B:
SSR与温控仪控制AC220加热器:LOAD端(1,2号端子)一端接220V火线,一端接加热器,1,2不分方向;INPUT端(3,4,+,-)接温控仪的OUTPUT的+和-,分方向.SSR用的温控仪OUTPUT是模拟量,不是继电器输出.

楼主:
有哪位老师能把固态继电器的原理图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C:
在网上下载啊,搜一下就出来了,很简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