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SX Neza 的 modbus 通讯问题

楼主(2007-12-10):
我现在用的是型号为TSX08CD08R6AS 的Modicon TSX Neza系列PLC,在实现与上位机(控制面板)通讯的时候出了点问题:
    在PL7的端口配置中我明明选的是modbus-slave,但为什么串口监测出来的却不是modbus RTU,而像是Uni-telway,并且PLC与上位机间的通讯失败?这是不是跟PLC的某个设置有关?也有资料上说,此系列的PLC,其TER引脚的高/低电平,会限制PLC终端口默认支持Uni-telway,并且让PL7的端口配置无效。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我又该如何设置TER引脚的电平?另外,我使用的是TSXPCX1031的编程电缆,这是否对通讯有影响?
    由于Neza系列已经停产,所以网络上也很少有相关的资料了,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NEZA系列的是不太稳定的产品,电源板故障率较高,要其编程口做MODBUS协议通讯,编程通讯口的5和7针连接起来,1和2针分别为RS485接口的Data+和Data-,在TER口配置中数据位选8位时为MODBUS-RTU通讯协议,而选7位时为MODBUS协议的ASCII模式,照上面RS485接线无需特殊的电缆,NEZA PLC做主从站均可

楼主:
  谢谢!
  编程通讯口是不是直接将5和7针通过短路线连接起来就行?
  我先通过这种方法试一下!
  谢谢!^_^

网友A:
直接在PLC的TER口上短接即可,下面贴点资料,是从NEZA手册上节选出来的,原文件太大无法E-MAIL,也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
 谢谢!
 这些资料对我帮助很大!小女子感激不尽哦!!!

楼主:
  我试了,直接再PLC的TER端口将5针和7针短接,但是短接后PL7编程软件竟无法与PLC连接(error:通讯错误,请检查与PLC的连接,并重试该操作。。。。)?
   我的主机串口是好的,是我短接时出错了,还是其他设置有问题?

楼主:
  明白了,编程用的时候无需对TER端口进行短接,只有与上位机等进行通讯的时候才需要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