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刘老师:随动系统位置插补完成以后的处理

楼主(2007-12-10):
请问刘老师:
  随动系统,通常情况下机器实际位置是滞后于插补位置的,那么在控制器完成插补的时刻, 是要等待一定的时间之后做PID调节呢,还是即刻进行PID调节?
  我分析如果即刻做PID调节,假设跟随误差很大, 则在位置插补完成后,会有一个震荡!
  请刘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A:
插补只是生成PID的指令,滞后产生于PID环节。

网友B:
是要等待一定的时间之后做PID调节呢,还是即刻进行PID调节?
滞后是没错,不过,通常总是希望滞后越小越好,实在没有需要再特意“等待一定的时间”来增加滞后时间

楼主:
因为有滞后存在,那么在PID的指令(插补)完成以后的第一个插补周期,是立刻就在理论位置做PID调节还是等待一个时间(我理解是定位时间),让设备实际位置靠近理论点(因为设备实际是滞后于位置控制指令的),然后才启动在理论点位置的PID调节.
如果立刻就在理论位置做PID调节,那么假设机器的滞后量很大,则(KP * error )就会很大,输出则很大,则会在位置控制完成的时刻会产生冲击.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刘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C:
被楼主搞懵了,PID是实时做的,在走插补的每个点的时候,PID都在执行啊。插补的输出是PID的输入,一个是轨迹规划,是个运动的实时的补偿调节,不存在楼主的问题吧?

网友B:
定位时间不是等出来的,只靠等,位置是不会靠近所谓理论点的。

楼主: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比如说做一个直线插补运动吧,从A点到B点,那么在插补运算完成以后(实时插补,也就是lg_006所说的),假设机器的跟随误差(滞后量)比较大,也就是说到理论位置的插补已经做完,插补量为零,而机器实际位置离理论位置还很远(机器还有很小的速度),这个时候该怎么处理,是否需要等待几个插补周期,让机器位置足够靠近理论点后,才启动在理论位置(目标点B点)的PID调节?

网友A:
位置闭环系统的实际定位时间是“走”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干“等”下去永远也定不了位,要知道PID是有差调节系统,如果指令不下达,则error就等于零,调节输出KP*error也等于零了。建议楼主先温习一下自动控制基础。

网友B:
"而机器实际位置离理论位置还很远(机器还有很小的速度),"
"是否需要等待几个插补周期,让机器位置足够靠近理论点后,才启动在理论位置(目标点B点)的PID调节?"
如果没有了PID的调整,机器也就没有了速度,有饿就不太会靠近理论点。
要改善你的问题,比较好的方式,大概是改善运动中的控制算法,减小随动误差。

楼主:
  假设从A运动到B,在第N个插补周期,插补量为零(插补点刚好到B点),而由于跟随误差大机器实际位置离B点还远,那么在第N+1个插补周期(假设此时ERROR很大),是直接KP*ERROR进行PID调节(会有冲击或震荡),还是等待几个插补周期(因为前一次的调节,机器会有速度),让ERROR变小,再执行KP*ERROR进行PID调节

网友A:
超调问题一般在PID环节中解决,不必牵连到插补端。

网友B:
改善位置规划,很多时候确实是可以改善运动效果。比如合理的加减速规划,比如S曲线加减速过程,都可以算是这样的例子。我也干过这样的事,在客户现场调伺服,定位的超调怎么调PID也降不下来,就把减速从梯形变成S形,超调基本没有了。我当时直接跟客户说,我实在没有能力做出合适的鞋,只好把脚砍了。

楼主:
我对两位老师回复的理解:
超调,或失调最好是通过轨迹规划来解决,也就是说,在插补量为零(插补完成)时的下一个插补周期来临时,也执行PID调节的过程,
即在随动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插补周期都要执行PID调节的过程.
请两位老师确认一下!

网友A:
插补毕竟和加减速规划还是有所区别的,能解耦最好就不要混在一起。

楼主:
我理解的插补就是按照预定的加减速算法,配合系统的插补周期,计算出一系列的理论点的位置,然后再加上PID控制环节.
不知道我这种理解是否正确,请指点!

网友B:
"超调,或失调最好是通过轨迹规划来解决,"
在这个句子中,我不知道轨迹规划是什么意思了。

“即在随动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插补周期都要执行PID调节的过程.”
应该是这样。

楼主:
"超调,或失调最好是通过轨迹规划来解决,"

我的意思是通过有效的轨迹规划(合理的加减速算法,比如S曲线加减速算法等)能够改善超调或失调. 当然在PID环节也对系统的超调和失调起到很重要的影响.

多谢两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B:
轨迹规划,有的时候会受到工艺等其它因素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