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程序的循环控制(S7-300)

楼主(2007-12-10):
假如我需要一直比较MW10,MW20的值,如果不等我再比较,如果相等我往下执行,这样的话我不往上跳不行啊,请大家给个建议.我是在OB1中写的.各位高手知道的赶快回啊,谢谢了.
      ...
TIAO:L MW10
       L MW20
       ==I
       A M0.2
       JNB  TIAO
       NOP 0
       ...

网友A:
比較的結果為真時,系統會將RLO置1,而JC是當RLO為1時跳轉,相反,JCN就是當RLO不為1跳轉。如果僅僅是直接跳轉,那么您的程序將會超過系統掃描時間而發生停機狀態,因此建議您采用如下手段:
L MW10
L MW20
==I
JCN Finish

Finish:
     BEU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样写当MW10和MW20相等的时候可以,但它们不等的时候还是没办法再去比较,因为程序会一直往下执行,我在L MW10前面还有内容,如果不等的话我还要这两个基本点进行比较,这样是不是做不到?

网友A:
因為不能明白您的意圖,因此也不能做過多的討論了,本身您采取==I也只有兩種狀態,等于或者不等于,那么等于使用JC,不等于就是用JCN舊解決了。

网友B:
你这样写是存在隐患的,如果不相等的时间太长会导致出错停机,必须保证这段程序能在执行数次以后退出。

网友C:
楼主的程序确实存在隐患,可能会造成超时停机

网友D:
只要不相等就会死机,只在那个循环里运行又不给MW10和MW20赋值是永远不会跳出循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