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程序保持问题

楼主(2007-12-10):
s7300一段程序在cpu停止后,重新启动cpu,现场设备恢复停止前状态,怎么改才能让重启cpu后设备处于初始状态,谢谢!!!1

网友A:
把关键数据保持下来不就可以了,可以放在DB或M区中(但要选在断电时保持)

网友B:
在组态硬件时CPU的属性里设置一下,或在断电是把参数传到OB100重再启时传回。

楼主:
我是不想让它保持,况且我一开始就没设置保持,就发生了重新启动cpu,现场设备恢复停止前状态。

网友C:
在初始化程序OB100中初始这些设备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