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G K120S和E-VIEW触摸屏通信

楼主(2007-12-10):
请问LG K120S和E-VIEW触摸屏通信:
     LG 的K120S PLC和E-VIEW的触摸屏怎么通信啊?采用什么通讯协议?
     看手册好像有RS-232/RS-485还有LG C-NET,LG K10,LG K60,LG --什么300的四种通讯模式。。
改采用哪一种呢?bit率设多少呢?郁闷,没用过LG和e-view连接。。大大们告诉一下,现场紧急等待!

网友A:
看手册
选成K300S

网友B(2011-05-12):
维纶选成K300S.通讯  ,连线为   2-3   3-2  5-5  利用9针端口即可。

网友C:
当然也可选LG C-NET,连线为   2-4   3-7   5-5 ,这样就可以将2、3、5省出来用于连接电脑监控程序。对于新项目调试程序非常重要,也非常方便。

网友C:
选LG C-NET时,PLC上要做些简单的设置,详见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