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运动控制方案

楼主(2007-12-10):
各位高手,我在这里找运动控制器一年多了,一直没有哪位高手能给出一个好的方案,我只是想控制N多的步进电机或者是伺服电机。
数量越多越好,最多1600,这些电机都是独立运动,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但是都得跟随一个旋转编码器,而且跟随比也不同,为什么人家老外的设备上都完成了,我们这里却没有人了解呢

网友A:
这么多电机你想怎么样控制呢?? 同步吗?

网友A:
我对这玩意有意思,加我QQ聊吧:274947815 注明工控网友

楼主:
我不太理解什么是同步,这些电机只要可以用电子齿轮的方式跟随一个编码器就可以了,而且跟随比是不一样的,并且要时时更改

网友B:
借用改进一下老外的方案

楼主:
看不懂老外的控制方法,另外不知如何控制人家的装置

网友C:
7cm*15cm的那么大的尺寸,我可以给你做40个。1600个还是很多啊。

网友D:
1600个,难以想象是什么应用

楼主:
中尉兄可以用QQ或者是MSN吗,怎么做呀

网友E:
我有方案,但同步的轴没有你想象的多,一个系统能同步255轴,是用TMS320LF2407A/TMS320LF2810两种芯片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和我联系,我的邮箱:romenchen@sina.com.

网友C:
我的msn:pos_tcl@hotmail.com(白天)
    qq: 68820778(晚上)

楼主:
大家说的,好象都是自已开发,就没有现成的产品可以用吗

网友F:
只需把主轴编码器送入你所需的控制器中不就可以了,齿轮比在每个驱动器中自己去修改刷新不就满足你所要表达的意思了,如果没有更多的要求的话.

网友G:
老问题了,请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7324
1800台步进如何控制

楼主:
亦云人云,你别管是老问题还是新问题,只要是没有解决就可以拿出来讨论。
REXUE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我的跟随比是需要时时更改了,一分钟可能需要更改上百次,
我以前的项目都是用的少量的伺服(二轴或者是四轴),就是用的四轴运控卡里的电子齿轮功能。
但是现在电机太多了,用这种运控卡来控的话,太不经济了

网友H:
这样的方案,最好是把电子齿轮功能直接加入到驱动内,否则布局布线也够麻烦。

楼主:
绝大多数的伺服驱动器里都有电子齿轮功能,关键是不是时时更改,我一分钟改100次,好象就不可以了
最好能有一种设备,可以专门能不同的比例,根据一个脉冲源来发出脉冲,并且比例可以时时更改

网友H:
要看是技术推动需求还是需求拉动技术,针对楼主的主题,个人以为可能会是需求拉动技术的那种,目前楼主的需求已经出来了,下一步就是如何实现了。现成的,还是定制的?

至于齿轮比的实时修改问题,个人以为应该是参数性修改,而不是控制型刷新。

楼主:
应该有现成的技术,这样的设备老外有很多,我们只是想自已做,将落后的设备,改为先进点而已

网友G:
几年了,看来没有人能够有现成的方案,走在你的前面。
每台机器要用到1800台步进电机,年产十台机器就要用18000台步进电机,这已经快可以为此专门办一个步进电机生产厂了。
也许不是用步进电机,而是用某一种专门设计定制的专用执行机构,这么大的用量,也是合理的,关键是谁来掏钱?谁来做?这不可能由别人替你下决心担责任。

楼主:
原来这样的设备都是进口的,我们想将原来的旧设备加上这样的装置,变成先进的设备,以些来降低总要进口最近设备的成本。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来控制这么多的伺服电机。
我曾在设备上看到是用MOOG的驱动器来控制的,只有一块电脑主机板那么大,却可以控制驱动两台伺服,但是与国内MOOG联系,他们表示这样的产品是很久以前的,并且在国内没有销售。

网友F:
我做parker,该产品在驱动器中你只要改过齿轮比参数再触发一次,电机就按新的齿轮比走了啊,不用停机的,不知是否适合.

网友F:
忘了说,我们的驱动器内带plc,运动控制模块的,不用再做板卡控制.

网友I:
这个要求,估计是不会有现成产品可选的。

网友H:
正如“亦云人云”所言,如次大的量,完全足以自行开发了。
楼主不如把需求再细化一下,让大家帮你出处注意,然后自行或委托别人开发好了。

楼主:
我们不敢说量大,因为是改造设备,不是制造,不会保证用量,目前这样的设备只有依靠进口,成本很高。
需求是很简单的。如果能把运控卡里的电子齿轮功能提取出来,扩充一下就更好了,比方说做一种运控卡,只有电子齿轮功能,但是可以做到很多轴,可以脱机运行,比方说,输入一路脉冲,输出几十路,几百路脉冲,每个输出,都和输入是一个比例关系,并且这个比例可以时时更改,就可以了
只要技术到了,这样的设备成本也不高到哪里去,比现成的运控卡肯定是便宜了

楼主:
1、 设备上有一个旋转编码器,当设备运行时,会不断地返回脉冲
2、 设备上装有很多步进或者是伺服电机(大约几台到1600台左右,不同的设备上电机的数量不同)
3、 这些电机都跟随第一条中的旋转编码器。
4、 在工控机中,我会编写一个程序,产生一个二维数组如:
1, 1.2,1.1,1.3,1.5,2,  1.5,1.1,1.3,1.6,2,  2.5………………
1.2,1,1.3, 1.5,1.8,1.4,2,  2.0,2.3,2.5,2.6,2.1………………..
………………………………………
5、设备上有一个接近开关,接近开关每返回一个信号,就发送数组中的一行,做为电机跟随旋转编码器的比例,从第一行到最近一行,然后再回到第一行重新开始

网友I:
"这样的设备成本也不高到哪里去,比现成的运控卡肯定是便宜了"
如果不算开发成本,肯定便宜。最现实的主意,大概就是自己用单片机开动法这个东西了。

笔名在这里显示?

网友:
如果1600个轴,那用脉冲串接口每个需要三根线,那就是4800根线,怎么接啊?就如波恩版主所说,布局布线太麻烦了。
按照楼主的描述,电机伺服数量多,而控制器又很精巧,我猜测这个设备控制用的是总线通讯。控制器通过总线将每个轴的比例因子(就是楼主说的二维数组中的因子)和当前编码器反馈值通过参数发送给驱动器,驱动器自己根据主编码器的反馈再乘以因子作为指令控制本轴运行。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楼主要是想改造这些设备,利用原有的伺服和电机就需要了解其伺服控制的总线和协议,针对性的开发控制器。如果包括伺服和电机都换,那就直接找有总线功能和编程功能的伺服比较合适吧。
这么多东西,我猜原设备也是专用的控制方案和控制器吧。

网友H:
没错,布线是个大问题,个人意见还是主张以低成本方案,把电子齿轮做到每个驱动器端,然后以统一的主频率控制每套电机,以总线现实参数的准实时调整。即便是这样,1600套电机下来,也得分组或中继多次,毕竟任何网络的一次性接入能力都是有限的。

楼主:
那这样的驱动器就要定制,成本一下就上去了,

网友J:
没有现成的,肯定是要定制的。

网友H:
定制的成本要依靠量来分摊,有量就有更好的成本。况且现在国内市场上还没有满足此要求的东西,要用,不定制也得定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