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sy指令m8029不动作

楼主(2007-12-10):
--||————————[PLSY D210 D212 Y000]
   M10  |
        |——||——[RST M500]
              M8029
为什么指令输出完毕后m8029不见有动作呢?

网友A:
两个都赋值了吗?

楼主:
刚刚找到原因了,是前面的程序用到驱动触点了,导致m10提前断开,m8029也就不动作了

网友B:
工控三菱PLC技术交流群51684511有问就有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