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速电机的接触器的选择

楼主(2007-12-10):
各位大侠:双速电机 18.5KW/32KW 接触器各选多大? 最好出个图加以说明.感谢!

网友A:
XJX2-6511

网友B:
我会记住这个帖子的,但是我画好图了,不知道怎么上传上去啊!

网友C:
呵呵,,100A是要的

网友D:
电机是不是星形一转速,角形一转速?
如果是的话用80A和100A的